450电直改像真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想改个像真机玩玩。购置了四桨旋翼头总成,装上后飞机前后左右摇晃,根本无法控制,用的V8陀螺仪。更无语的是买完才发现这个机壳的原型机是双桨的。可能是旋翼头结构的问题,具体还请高人给帮忙分析一下应该怎么改?

楼主:
像真机图片

网友A:
相位器角度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角度不对…………

玩家~

网友:
这个跟真机是双桨没有任何关系.检查下四个桨的螺距是否一致

网友:
真机几个桨没关系的,调好你的机能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相位臂超前90度

网友C:
那你飞的时候装双桨,摆放的时候装4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飞的时候装双桨,摆放的时候装4桨

你气死楼主得了

网友:
你的相位臂没有超前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角度不对…………

论坛果真高人云集,今天检查,确实是相位器角度没有超前90度。附上改正后的旋翼头图片,我又换成双桨了,来张完工照。
谢谢大家帮我指出问题

网友:
双桨不好吗

网友D:
你这个尾舵机怎么弄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尾舵机怎么弄进去的?

把尾管拔了,插进机壳后再装尾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尾管拔了,插进机壳后再装尾舵机

那尾舵机要换地方吧?我的就是舵机顶住了,没办法,在壳子上打了个洞!

网友:
没准把陀螺上的扎带剪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尾舵机要换地方吧?我的就是舵机顶住了,没办法,在壳子上打了个洞!

我的舵机装的时候不是图片上的位置 是输出齿朝上,舵身朝下。尾舵拉杆在尾管上方。

网友:
我的4旋翼装上很正常啊。

网友:
都说这个螺丝当横轴的头平衡不好,你又不信

网友:
感谢分享~我的四浆还在地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