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ridge可以把OSD关掉吗?

楼主(2014-05-17):
只输出完整的高清图像,不要OSD信息
另外,地面情况下距离有人试过没有?穿透能力怎样?

网友:
目前HDMI输出是不带OSD的

网友A:
正准备买呢明天去看实机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osd信息是从osd模块给出来的因该可以跳过osd模块直接把gcu和图传发射段联机
但是图传地面端上是不是还会有各种数据的显示格局 只不过没有数字了
这个我还没试过明天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准备买呢明天去看实机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osd信息是从osd模块给出来的因该可以跳过osd模块直接把gcu和图 ...

我可以给你问问还有没有货 你手机长时间不动他 osd自动消失

网友:
应该有打招呼了给我留着呢
手机长时间不动?
我买那个不用手机看图像我是进监视器

网友:
狗录的没数据的

楼主:
录的当然没有,我问的是lightbridge地面输出的高清信号里。

网友B:
正常接手机的时候 连接正常后 轻点击一下屏幕 osd就隐藏了  再次点击就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接手机的时候 连接正常后 轻点击一下屏幕 osd就隐藏了  再次点击就还出来

HDMI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MI输出呢?

没有osd

网友:
2.4G频段绕射性很差,这是无线频率的固有特性。
由于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因此国外某些5.8G频段的图传绕射性更差。

高清图传工作在2.4G频段,不建议在有遮挡的情况下使用。

传输距离我们做过实际测试,使用 高清距离优先时,一般会在1.7k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批什么时候出货啊。到底即将出的那批有没有配件包的?

现在一直在出货,由于供不应求,出现了一定的断货,预计月底前各代理商应该有货。

有没有配件包 要看你订货的日期了。这个可以和代理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