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通道设置正确,但螺距相反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8):
首先要感谢Hawk208及MLYSY2008两位前辈提供解决方案,为了今后魔友们少走弯路特意奉上,也许你以后碰上此类问题找到的就是这个帖子。

      问题:我在论坛买了一部600N,无控、无接收。到手后改用过去新手练习机的控和接收想先试试手。碰上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开机能够十字盘回中,副翼左打正确、右打正确、油门正确、升降舵正确、尾旋翼正确,唯独螺距不正确,左手油门推到最高,但是十字盘3个舵机同是向下明显反了,后来我设置6通道螺距反向,但是其他舵机又不正确了。当我把螺距调正确的时候,副翼左右舵又反了,还有升降舵也反了。无论怎么调都是反的。

     方案一、(Hawk208)提供
改变十字盘最大舵角参数。遥控器中选择“SWSH”,“3-S模式”也就是直升机模式。里面一般有三项CHA+50%、CHE+50%、CHP+50%  把这里的“CHP+50%”更改为“CHP-50%即OK。

      方案二、(MLYSY2008)提供
在有的遥控器没有SWSH中的3-S(直升机)模式的时候,(比如天地7,此遥控主要用于固定翼,涵道式专用)我们就要用到改变舵机接口的方法,(舵机的副翼通道与螺距通道互换,然后通过调舵机反正就可以了)。此方法适合老手,新手不建议使用。因为换了舵机你头脑就要非常清晰,比如一个舵机参数有问题需要修改,头脑中首先就要知道原来的舵机通道在哪里?如果副翼舵机出现问题,头脑马上就要转换到螺距通道上。

网友:
遇到过几次。无外乎调换下副翼和螺距舵机,改下正反向。就对了。
你这个太奇葩了。

网友:
改下正反向

网友:
或者改变螺距曲线也可以

网友:
方案一是最直接的。

网友:
控里面螺距反向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