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BMPCC 和微单 和5D2 拍摄出来的区别

楼主(2014-05-18):
大疆新出了 Z15-BMPCC云台  现在用的 Z15-5N  相机用的 索尼5R

对这款摄像机不是很聊了    就在这里来问问 了解的老鸟吗?   BMPCC录制的视频 和 5R    5D2   GH3   的却别有多大......

网友A:
5d是全画幅coms成像 相当于35毫米胶片的大小 所以在摄影圈业界享有盛名
nex系列单反是靠dji捧起来的就因为dji有了云台所以才有人用它拍 在我心中那就是个gs
gh2 3就是在没有5d云台之前有了云台支持 另外录制码流大 号称画质不错 但是个人认为第一coms不是全画幅的 二镜头也不如5d 当然了现在dji的5d云台支持的镜头也不怎么样
再说bmpcc 首先coms不是全画幅 相对于5d来说要乘系数官方给的2.8 就是说以目前dji支持的镜头12广角乘系数以后相当于5d 33.6焦段
bmpcc优势在于后期 厂家blackmagic 公司原来是做后期非线性编辑采集卡的 然后作软件 调色软件达芬奇是这家公司出品的
现在开始进入前期摄影器材市场 出了这么几款摄影机 bmpcc是其中一款
他跟5d有一拼的地方在于
5d画质好是好一是好在镜头上 二是色彩上 佳能公司做了一些提高对比度等参数的预设 看你摄影会用不会用了用好了 天气好的情况下几乎可以不调色直接用在片子里
bmpcc这方面不行 因为完美支持达芬奇调色 所以机器上没有作任何优化 甚至连格式化硬盘都依靠电脑 机器上不能格盘 非常依赖后期
也是优点也是缺点吧
最大的致命伤是 镜头本身可选的范围就小 dji还选了一个12的定焦 还有一个的7~14的 dji没采纳很遗憾

网友:
7-14 mm 才是航拍的鏡頭

12mm 買了回來轉頭便倒蝕本賣出

网友:
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卖的 已经卖了么

网友(2014-08-14):
在航拍上,狗3都秒杀5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d是全画幅coms成像 相当于35毫米胶片的大小 所以在摄影圈业界享有盛名
nex系列单反是靠dji捧起来的就因为 ...

真够误导人的,拍视频跟是不是全画幅有毛关系?能拍高清视频最低201万像素就够了。不要把图片和视频混为一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明nex有多少二手卖 跟他画质好坏是成正比还是反比这样也好做比较
看看5d2有多少二手做作比较?
即 ...

两个价格不同的产品,拥有的使用者数量和定位的人群本身就不一样,不能按二手数量多少来说的,不过nex视频也确实不咋样,细节还没黑狗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够误导人的,拍视频跟是不是全画幅有毛关系?能拍高清视频最低201万像素就够了。不要把图片和视频混为 ...

误导人?说我呢还是说你自己呢我说的是自己对这几款机器的评价
所谓在我心目中这几款机器所处的市场地位
或者说这几款机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因为这几款机器我都有

拍摄视频和是不是全画幅没毛关系么?
同样的镜头通过各种转接圈安装在不同的机器上得到的画幅尺寸不一样要乘系数  你觉得不重要么?
如果你真的觉得没关系 那我也不说什么 只能回复你2个字 "呵呵"

能拍高清视频最低201万像素就够了?真的么 怎么就算是把图片和视频混为一谈了 没懂

网友C:
如果没有强大的后期能力,还是不要碰BMPCC,我整了几天了,连个RAW格式文件导入都没有搞定呢,达芬奇正版对机器要求高,精简版装好又反复崩溃,目前只有放弃RAW,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网友:
7-14这个头好像是因为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导人?说我呢还是说你自己呢我说的是自己对这几款机器的评价
所谓在我心目中这几款机器所处的市场地位
...

看来要开始口水了.......我有时间在这里口水不如新发个帖跟你探讨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2014-10-04):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强大的后期能力,还是不要碰BMPCC,我整了几天了,连个RAW格式文件导入都没有搞定呢,达芬奇正版对 ...

如果没有强大的后期能力,还是不要碰BMPCC,我整了几天了,连个RAW格式文件导入都没有搞定呢,达芬奇正版对机器要求高,精简版装好又反复崩溃,目前只有放弃RAW,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新手正想入一台,真的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