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里的果冻,减震球应该换硬还是换软?视频已更新……

楼主(2014-05-18):
蜻蜓牌三轴云台,用av-3减震球(中度柔软),试飞了一下,有震动果冻,请问我应该是换更硬(av-1),还是更软(av-2)的减震球?

请看视频:

多谢指教!

以下是更换了不同减震球的视频:

1、更换AV-1硬球:

2、更换AV-2软球: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推荐你先试试硬的

网友:
这应该是晃动的情况   应该是球软导致的原因   可以换稍微硬一点的球

网友A:
这云台到底怎样?

网友A:
可以塞些海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塞些海绵试试。

你一定是高手

楼主:
昨天换硬球和软球都分别试了,还是有震动果冻,以前使用1987两轴时是没有果冻震动现象的,已排除了机架震动的因素。前后上两段硬球和软球的测试视频。。。

网友:
看看,头痛的果冻。

网友A:
我换过tb上红色最软那个无果冻,云台推荐的av2稍差点,有少许,av3就比较明显了,可能我机架震动比较大吧。最后还是买的原来红色那种,早知道多买点 ,换过来换过去邮费都着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tb上红色最软那个无果冻,云台推荐的av2稍差点,有少许,av3就比较明显了,可能我机架震动比较大吧。 ...

能提供一下红色减震球的链接参考一下吗?现在用av-2黑色柔软那款

楼主:
已经上传了更换不同减震球的效果,请各位老师分析……

网友:
上面换了AV2球好像好一些

网友:
我小450硬挂鹰眼,垫了珍珠棉,果冻得没法看,我要求不高,能看得过去就行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与飞控感度有关吗?

楼主:
折腾得快投降了!

网友:
感觉AV2软的好多了啊。视频看的话

网友B:
我的DYS微单云台是用了1硬2软配合,目的是硬的吸收低频震动,软的吸收高频震动,这样组合后,桨平衡不做的情况下 都没有果冻!

网友A:
留下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YS微单云台是用了1硬2软配合,目的是硬的吸收低频震动,软的吸收高频震动,这样组合后,桨平衡不做的 ...

请问楼上,一硬二软是如何装配?能发图片说明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一硬二软是如何装配?能发图片说明一下吗?

DYS微单云台可以装12个减震球,也就是云台固定的那块板4个角,每个角可以装三个。具体搭配你可以按照你得机器来装,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硬减震求可以将大能量一次冲击”变为“小能量多次冲击”,而软减震求就是逐步将“小能量多次冲击”减少,达到消果冻的目的。

由于人在出差,云台不在身边么,所以就暂时不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YS微单云台可以装12个减震球,也就是云台固定的那块板4个角,每个角可以装三个。具体搭配你可以按照你得 ...

明白,可惜我的云台板只能安装4个减震球,很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事不好说,都可以试试看效果

楼主:
大家的云台减震是用硬的多?还是用软的多呢?

网友C(2014-06-17):
楼主用的什么摄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摄像设备?

用的是蜻蜓一号云台,gopro 3+ 摄像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DYS微单云台是用了1硬2软配合,目的是硬的吸收低频震动,软的吸收高频震动,这样组合后,桨平衡不做的 ...

想问问 DYS微单云台减震球哪里买 一硬两软具体如何布置 比如说三角形 换哪个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 DYS微单云台减震球哪里买 一硬两软具体如何布置 比如说三角形 换哪个角的?

减震球淘宝搜索即可,至于软硬的配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载重情况来配置,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载重大可以2硬一软,载重小可以一硬2软,自己好好测试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震球淘宝搜索即可,至于软硬的配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载重情况来配置,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载重大可以 ...

淘宝减震球一大堆 型号各异 很多都没说软硬或者是dji的多少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震球淘宝搜索即可,至于软硬的配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载重情况来配置,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载重大可以 ...

我的云台加相机差不多920克 这算重还是轻的?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B:
我的DYS微单云台是用了1硬2软配合,目的是硬的吸收低频震动,软的吸收高频震动,这样组合后,桨平衡不做的 ...

这个减震求 真能有这么大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tb上红色最软那个无果冻,云台推荐的av2稍差点,有少许,av3就比较明显了,可能我机架震动比较大吧。 ...

happymodel那种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