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虾和小闪电用直轴。

楼主(2014-05-18):
电虾和小闪电是船底是平的,最好使用软轴。如果用直轴的话,是船底出轴还是船尾出轴好?

网友:
翻翻看以前的老贴,好像有用直轴的

网友A:
小闪电好像有用直轴能跑的,虾挺用直轴好像没一个跑得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闪电好像有用直轴能跑的,虾挺用直轴好像没一个跑得起来的

那请问小闪电是船底出轴还是船尾出轴

网友A:
我看到的是尾出轴,虾哥出品,还带防翻

网友:
新手路过,帮顶,顺便赚经验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是尾出轴,虾哥出品,还带防翻

谢谢,就是电虾是不是也是船尾出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电虾是不是也是船尾出轴

强调更正
我说的尾出轴前提是假如用直轴哈
用软轴的话大多数都是底出轴
正常电虾软轴的话基本都是低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调更正
我说的尾出轴前提是假如用直轴哈
用软轴的话大多数都是底出轴

谢谢指点,我做了个木质小闪电,准备玩玩,正好做个个直轴用

网友:
感觉尾出要看电机直径和直轴长度造成的下拉角大小,也要考虑船尾升水后的离水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