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白色)和天地飞9II

楼主(2014-05-18):
这两个哪个好些,更如以上手,本人新手想用这个玩空模和船模。富斯的听说全是英文的,虽然手里有个枪控是富斯的GT3C,谢谢

网友:
      我喜欢华科尔

网友:
仰视~
天6A默默飘过~

楼主:
福特巴的拥有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特巴的拥有者

我是天地飞9的第一批用户,我只能说天地飞售后不错,至于为什么说售后不错,你懂得。

不是说国产不能用,还是FUTABA ,JR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地飞9的第一批用户,我只能说天地飞售后不错,至于为什么说售后不错,你懂得。

不是说 ...

看来还是14sg靠谱,这要是船失事接收机700元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14sg靠谱,这要是船失事接收机700元没了。

目前用4PL玩车船,用14SG和10C玩飞机,没有担心过失控问题。

现在14SG性价比很高,接收上下通吃,可以考虑。

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我们这边新人入模,没有老手会推荐国产设备。

楼主:
多谢指教,买个14sg算了,买个兼容的接收器玩船也不心疼

楼主:
不知道全英文好上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14sg靠谱,这要是船失事接收机700元没了。

天地9Ⅱ和天地9Ⅱ超级版的区别                                              分析下各个优缺点!谢谢

网友B:
建议楼主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选择!如果玩船米米不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天7或是D10。天7 水面控制距离最少有300米我亲自在湘江河里面拉过距离!玩个船我个人觉得有150米足够了。不怕你视力再好!D10也不错。如果是玩飞机米米不多的话选择天9圈子里朋友亲测天9FPV2.9KM在不加曾程无遮挡情况下不失控。 天9超级版没有必要功率一样发射一样就好像车子的高配和标配一样其实核心部分相同!如果上述模型都是油动的建议你加强舵机品质和稳定的供电,最后做好发动机点火线圈的隔离工作就可以了!那些崇洋媚外的你们可以亲自试试看看你们的FUTABA和JR的接收机如果放在发动机的点火线圈边上看你失不失控!保险炸机炸得你吐血!如果你是米人建议你如18MZ因为你在乎的不是功能而是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选择!如果玩船米米不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天7或是D10。天7 水面控制距离最少有30 ...

内容感谢你不惜赐教,我一直玩船模(还都是自己做的)和车模。也想以后也玩个固定翼直机什么的。都是建议一步到位,什么t8fh  14sg的,要是要是换futaba就是紧张点了,又说天地飞9和华科尔看人品,不稳定。其实我也就是入门。船模也是自己照论坛图纸做的。主要想要控稳定些的,又怕1000多的国产控钱花了还不稳定,遥控距离短,日后还要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选择!如果玩船米米不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天7或是D10。天7 水面控制距离最少有30 ...

内容再说进口的接受机还真不便宜,所以又犹豫14sg配合副厂兼容接收机试试。还是直接天地飞9。

网友C:
买便宜点够用的就好,就算会受伤那也没什么,经验就是这么来的。玩个船用什么高档控啊,2.4G都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便宜点够用的就好,就算会受伤那也没什么,经验就是这么来的。玩个船用什么高档控啊,2.4G都是多余。

哪还有70m的啊

网友C:
买个FT06A 72MHZ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个FT06A 72MHZ的就行了。
你还别说T6 72M的玩船是真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