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升级到最新固件2.2掰杆不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4-05-18):
今天收到大疆邮件,通知A2新固件发布,尤其是1.3版的调参软件增加了IMU效准功能。主控,IMU,GPS固件都升到2.2。悲剧发生了,设置成和以前一样的参数,就是掰杆不启动,LED灯为红色频闪。效准了罗盘,效准了IMU还是不行,LED灯还是红色频闪。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点击状态栏上的那个“飞控已锁定”解锁后即可,注音升级后所有设置都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
我的升级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B:
主控上锁了,右上角点击解锁

网友C:
昨天刚收的A2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网友D:
解锁后看看油门是否在最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点击状态栏上的那个“飞控已锁定”解锁后即可,注音升级后所有设置都需要重新设置。

非常感谢,解锁后一切恢复正常,这个新功能还真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收的A2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调参软件1.3,主控,IMU和GPS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上锁了,右上角点击解锁

非常感谢,解锁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后看看油门是否在最底位

谢谢,问题出在A2新的调参软件增加了新的功能,要解锁飞控。应该是大疆对安全的考虑增加的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