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4-05-18):
B6充电器输入电压标称不超过16V,如果超过了16V会怎么样?比中用24V的电池包,是直接烧坏充电器,还是B6报警电压过高.

网友:
直接烧坏充电器或保险丝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4-07-15):
电压高了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B6会自保,并发出报警声,只少我的B6是这样。因为我用过电脑适配器给B6供电,电脑适配器是19V,插上B6后啼啼报警B6不工作,换上18V以下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