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6通遥控器。。。。

楼主(2014-05-18):
我有一个高频头坏掉的遥控器,好像有人把高频头拆了,就成为一个只能玩模拟器的控,有人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拆掉也能玩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掉也能玩模拟的。

问题是不拆掉,高频头一直在工作,2.4G会干扰我爸上网,再说也很费电,拆掉后能玩吗?

网友A:
高平头坏了还会干扰?控里不能关掉吗?拆掉不影响的。

网友:
拆掉高频头不影响玩模拟器。

网友B:
把模式调成模拟器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平头坏了还会干扰?控里不能关掉吗?拆掉不影响的。

不是智能控,没有显示频,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式调成模拟器的就可以了。

没有显示屏,也关不掉,垃圾入门控,又听说不能用好的控玩模拟,经常玩会磨损电位器。所以要用这个垃圾控玩。问题是不拆掉高频头,它一直在工作,2.4G会干扰我爸上网,再说也很费电,拆掉后能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屏,也关不掉,垃圾入门控,又听说不能用好的控玩模拟,经常玩会磨损电位器。所以要用这个垃圾控 ...

拆掉后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屏,也关不掉,垃圾入门控,又听说不能用好的控玩模拟,经常玩会磨损电位器。所以要用这个垃圾控 ...

我建议吧,还是买一个模拟器吧。也不是太贵。

网友:
求楼主把控卖给我,跪求

网友:
不如卖给懂行的,然后买个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