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莫名出现自动返航

楼主(2014-05-18):
我的六轴用的是零度X4,t8fg加睿思凯八通接受。当在自己附近飞的时候一切正常,飞出去二百来米时,经常出现自动返航的情况。有时会出现飞机不受控,之后返航。回来后也正常的。睿思凯接收机装在中心板上面,如果飞起来的时候两条接收天线几乎全被中心碳板挡住。能不能因为飞远了飞高了由于角度的问题,中心碳板挡住了接收机,屏蔽了发射机信号,从而飞控启动自动返航模式?发几张照片,麻烦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失控就是接收信号过弱造成的,你那接收机安装位置简直是鸡肋,不失控才怪呢

网友B:
设置失控保护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就是接收信号过弱造成的,你那接收机安装位置简直是鸡肋,不失控才怪呢

刚才看到上海九哥的帖子,突然想起是不是这个问题呢。。。之前想了很多也找不到原因。明天把接收换个位置试试。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失控保护距离是多少?

你好泡泡。你说的失控保护距离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泡泡。你说的失控保护距离是指什么?

零度产品有距离限制的,你不知道?你不会是设置在300自动返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产品有距离限制的,你不知道?你不会是设置在300自动返航了吧?

哦,你说的是这个啊。出现这种情况距离和高度大约是在一百多米远和二十多米高的时候。我的固件是3月份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X4接收机的线太短了,我的也是这样装的,看来要换位置了。加长线用。x4重量423g鸡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X4接收机的线太短了,我的也是这样装的,看来要换位置了。加长线用。x4重量423g鸡肋重量

加长天线?

网友:
零度有限高限距离,在手机设置里调下就好了。

网友D:
FRSKY那个兼容接收机本来距离就不远,再加上碳板遮挡。。。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SKY那个兼容接收机本来距离就不远,再加上碳板遮挡。。。太正常了

看来真是这个原因。。。还是买个传说中的sb接收吧。虽然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天线?

搞2根牛奶吸管固定

网友E:
首先,接收机尽量安装在飞机下部,天线跟遥控器直接最好无遮挡,我都是装到脚架上。其次,瑞斯开的接收机性能上不如原装的,有效距离短些。还好,lz没炸机,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接收机尽量安装在飞机下部,天线跟遥控器直接最好无遮挡,我都是装到脚架上。其次,瑞斯开的接收机性 ...

嗯嗯。好的。一定换个原厂接受。。。没炸机的原因还是x4的功劳啊,自己回家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一定换个原厂接受。。。没炸机的原因还是x4的功劳啊,自己回家好几次了。

FRSKY那个接收机偶尔会傻掉的。。。。赶紧换了吧。我哥们用它飞FPV。。。吃大亏了,最后还是老实买6208SB

网友F:
你把接收机装到机机的腹部,因为飞起来后接收天线在机腹的话和控的连接比较好些,还有你控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啊。要是最求远距离的话换用平板天线等会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接收机装到机机的腹部,因为飞起来后接收天线在机腹的话和控的连接比较好些,还有你控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

回去先试试安在机腹。。。没拉过距离,昨天朋友也用t8fg飞的,配的6208,大约50米高,飞了800多米后自动返航。如果高度在高些距离应该会更远。我的图传接收是平板天线,远了对准飞机实在是费劲啊。

网友G:
我有两个这个接收机,从来不会超过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两个这个接收机,从来不会超过50米

哦???坏事了。

网友H:
fresky楼主你买的接收不是正品吧,为啥和我买的都不一样的。。。
国外网站对frsky评价很高的,至少我飞的目前来说都没啥问题啊^^

网友I:
玩多轴请用原装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多轴请用原装接收机~~~

谢谢。。。这就换。不换不起飞。

网友:
一定要用原装接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先试试安在机腹。。。没拉过距离,昨天朋友也用t8fg飞的,配的6208,大约50米高,飞了800多米后自动 ...

平板的最好用自动追踪平台,一般的控也就是1---2km距离,具体的还要看飞行地域的 地形和干扰等。模友的改造是无限的,慢慢把自己的机机给打造成超级母舰

网友:
砸了不少米哦!

网友J:
零度飞控 失控返航屡试屡爽

楼主:
对了。还有个整不明白的。低压报警到底准不住?我已经设到最低的电压了3.55v。可每次报警下来之后都3.83到3.85之间,这差的也太多了。。。我没有装测电流电量电压的那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零度飞控 失控返航屡试屡爽

这倒是事实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个整不明白的。低压报警到底准不住?我已经设到最低的电压了3.55v。可每次报警下来之后都3.83到3 ...

我也是这个情况,主控报警,可7008SB电压回传实际上还有1V多的电量差距,测试多次后,接收机的电压回传和电压报警BB都是正确的,X4电压测试不准缺。。。好像是个例,别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这个情况,主控报警,可7008SB电压回传实际上还有1V多的电量差距,测试多次后,接收机的电压回传和 ...

你的安600块钱那个电流模块了吗?我的没有安。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地面站里现实的飞控系统电压能作为电池实际电压的参考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安600块钱那个电流模块了吗?我的没有安。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地面站里现实的飞控系统电压能作为 ...

没装电流计,说的就是飞控地面站电压和实际电压不符,差1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装电流计,说的就是飞控地面站电压和实际电压不符,差1v多

那是不是没装电流计的原因?你说的个例是不都是像你和我这样的,哈

网友L: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呀!
有得玩就好!祝爽飞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呀!
有得玩就好!祝爽飞不炸!

谢谢哈。。。炸机永远远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fresky楼主你买的接收不是正品吧,为啥和我买的都不一样的。。。
国外网站对frsky评价很高的,至少我飞的 ...

你的插针是在上面吧。我也看到过有两种八通的。应该是正品,山寨的话也不至于山寨到如此呀

网友:
你接收机线没剪过吧 ?剪过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