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楼主(2014-05-18):
各位请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集成的模块哪个比较好点?推荐一下?或者是比较好的陀螺仪有哪些?不要IIC的,要SPI的,谢谢

网友:
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种,选择的余地真不大。上taobao看看吧

楼主:
淘宝上就是MPU6050!

楼主:
有谁知道MPU6000在哪里能买到?淘宝上怎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MPU6000在哪里能买到?淘宝上怎么都没有?

一堆 ,不知道你怎么搜的。。。关键词 mpu 6050或者 gy 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