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的一个现象

楼主(2014-05-18):
不知各位是否碰到过:在摄像状态下,直接关闭飞机电源,在摄的视频文件损坏。
智能电池不应该如此呀!

网友:
试试关机时把卡插回去,重开机、等待启动后关机,再拿出卡,损坏的文件会自动恢复的。

网友A:
我昨天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被人拽下来)电池摔了出来视频也没了

网友:
有人发过解决的帖,重新启动蛋蛋,再关掉,记忆卡之前那个断掉的视频就能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供经验!以后知道了。只是可惜了一段夜景视频。
这个问题,智能电池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B:
改变不良操作习惯,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不良操作习惯,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如果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被人拽下来)电池摔了出来视频也没了

(被人拽下来................... 那人怎么能拿到你的飞机的

网友:
养成良好习惯是飞手的必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人拽下来................... 那人怎么能拿到你的飞机的

婚礼帮朋友送戒指,新娘有一些害怕拿住绳子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一定得先停录 再断电或者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