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的自动微调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5-18):
有没有研究过一下?。。。
说明书说,开了自动微调,飞悬停1分钟,尽量少动,就完了。。。
按平时想法,至少得转一转吧?要不然,机器从哪里采集旋转补偿的信息呢???

网友:
估计Vbar需要一分钟完成思考,嗯,这是那小子要的最平状态,老子尽量满足他。。。。。。。。补偿吗,凭我的能力自动给出。

网友:
自动微调,只作用与主旋翼的悬停稳定;尾巴的状态,是靠“控制回路”来自动设置,两回事……

网友A:
自动微调的确是在采集自动修正时需要的舵量数据,这些信息是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的数据,包括尾舵,总共四组数据。在实际飞行过程中,Vbar只有你不打舵的时候自动修正才工作,也只有不打舵的时候才采集自动微调信息,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段的积累和计算,所以设备要求你尽量不要打舵,也就是要保持它所需要的足够的“脱控”时间,直到右边的绿条满格才算完成自动微调。也就是说如果这期间你总是不得已打舵修正的话,就飞长些时间。这也说明你的飞机的机械调整包括重心偏差比较大,但只要不超出四组数据的极限调整值,都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
自动微调,就是自动调整好人没调整好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微调的确是在采集自动修正时需要的舵量数据,这些信息是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的数据,包括尾舵, ...

那这个自动微调是否包含了自旋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自动微调是否包含了自旋优化?

具体还真不知道,我觉得是有的。我曾经在未做自动微调前慢速自旋会跑,快 速自旋出现过主轴来回晃动和出现漏斗的现象,后来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优化的结果

网友:
反正做一次就发现好飞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真不知道,我觉得是有的。我曾经在未做自动微调前慢速自旋会跑,快 速自旋出现过主轴来回晃动和出 ...

疑问就在这,连尾舵都没打,机器自己就知道大尾舵要多少补偿???

网友:
自动微调 用好了 真心稳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疑问就在这,连尾舵都没打,机器自己就知道大尾舵要多少补偿???

就是不能打尾舵才对,打舵时飞机由你控制。不打舵时,机器要知道用多大的力量保持尾巴不动,这时采集到的是锁尾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能打尾舵才对,打舵时飞机由你控制。不打舵时,机器要知道用多大的力量保持尾巴不动,这时采集到的 ...

您好,请教下:我这样自动微调的步骤对不对,遥控器开机油门打最高 > 接上USB线 > 电调BEC接电 > 舵机跳两下后断开电调BEC > 断开USB连接 > 然后拿出去悬停一分钟 > 断电 >拿回来开控接BEC >再接上USB,软件里取消微调,再断开USB 。 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
厲害的東西,果然值那個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下:我这样自动微调的步骤对不对,遥控器开机油门打最高 > 接上USB线 > 电调BEC接电 > 舵机跳 ...

应该是hold状态下油门最高接电,十字盘跳2下进入,油门杆放到中间位置,关hold起飞,飞1-2分钟悬停,尽量争取长的脱控,落地油门最低即退出自动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hold状态下油门最高接电,十字盘跳2下进入,油门杆放到中间位置,关hold起飞,飞1-2分钟悬停,尽量 ...

哦,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微调是为了调平,自旋优化不需要微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