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换钢磁

楼主(2014-05-18):
无刷电机上用的都是钢磁,为什么呀! 用钢磁有什么优点 是不是能增大电机功率啊  (磁性弱点不就是转速会高点吗?)  哪位大神能解释下吗

网友:
软磁的话用段时间磁性就会减弱,温度过高的话磁性也会衰减,那么电机的性能就降低了。硬磁的就是磁性衰减低可以长时间使用,这些都是个人的白话,希望老鸟指教

网友A:
磁性弱点转速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性弱点转速会低

磁性弱的话 转速是更高的

网友B:
磁性强转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强转矩大。

有些kv值要求高的电机  不是应该用弱磁吗    但是我看到的电机不管kv值多大都是用的钢磁啊

楼主:
没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C:
不太懂,只是觉得磁性弱电机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只是觉得磁性弱电机功率小

我觉得钢磁对功率没有必然关系吧

网友D:
转速不是高了就好的,航模要求转速刚好、扭力刚好、电流刚好才行,一切都要正好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是高了就好的,航模要求转速刚好、扭力刚好、电流刚好才行,一切都要正好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转速高可以换小桨

网友D:
额……你没懂电动航模的特性,要求拉力必须要尽量大的桨,要求转速(竞速机)才要小桨。

小桨提供和大桨相同拉力费死劲了,夸张点要耗10倍左右的电流才能有差不多的拉力,参考涵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你没懂电动航模的特性,要求拉力必须要尽量大的桨,要求转速(竞速机)才要小桨。

小桨提供和大 ...

还不是十分理解         我去看看涵道机  谢谢!

网友:
我瞎蒙的,磁性强对提高扭矩和推重比有利
对效率\功率\转速的影响不如其他参数明显(电压\极数\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