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下2814 kv1050

楼主(2014-05-18):
       重返3d,大家帮忙推荐下2814 kv1050 电机飞什么3d机好呢?

网友:
30E吧,翼展1.1-1.2米的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
这种转子在后轴在前的电机,要怎么才能安装到飞机上呢,
看到的飞机都是定子在后,转子和轴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
这种转子在后轴在前的电机,要怎么才能安装到飞机上呢,
看到的飞机都是定子在后,转子和 ...

桨夹

网友:
不明白,不过等玩到这些的时候应该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