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四轴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新手,还没购入四轴。先罗列好需要的购买清单。关于遥控想入华科尔D7E。英语渣,所以只好选择支持中文的。看了下X宝,心里也有些数了。想问下如果玩四轴哪些是必须的改控。
还没那焊接手艺,让店家直接改好。

1:原厂配置,适合小直升机和小固定翼,遥控距离小于等于50米。

    2: 改刷固件, 刷模友gale最新固件,兼容更多接收机,适合小固定翼、小直升机、多旋翼初级玩家或有能力自改模友;遥控距离最远50米。

    3:改PPM输入接口电路和天线横置(更符合2.4G传播特性,消除遥控死角),适应于FPV头传等;

    4:改高频头破解功率限制,使其符合标准控的发射功率,遥控距离模友地面拉距超过500米,空中800米,新手强力推荐,软件功能强大,很多功能以前是千元以上中端遥控器才有的功能,飞电动kt板机、塞斯纳、涵道战斗机类、fpv、小型遥控电动直升机

    5:增加外接2.4g天线插座,增加可更换3DB外置天线,(*新手注意事项:由于是可拆卸的天线,未接天线时,请不要开控,那样会造成发射模块开路没有负载,可能会瞬间烧毁发射模块*)使其可以更换更高DB的天线,增加信号强度和控制距离,适合对信号要求更高的模友选择;发烧玩家可以再选择一条5DB天线。

    6:增三段开关:增改用两只台湾优质三档扁长柄开关等元件组成的两个三段开关(可选短扁柄,和遥控器原开关一样长度,短柄的优点是便于携带),适合FPV固定翼、多旋翼(多轴)玩家,用于切换控制模式、一些多档控制等应用,对坦克、拖头等需要多通道多档开关控制的模友也推荐该项改装;

    7:增旋钮:增改两个比例旋钮,通过添加一块单片机控制板等元件来实现,适合适合FPV固定翼、多旋翼(多轴)玩家、坦克、拖头、航拍、感度等参数遥控即时调整等特殊应用玩家;

    8:外置头追模块:FPV头部追踪传感器模块,用一块单片机和传感器等元件制作,适合FPV、坦克、拖头、航拍需多通道应用且低成本发烧友使用 。

    9:增加7105模块或者24L01:(请留言选择,默认是7105)可以控制伟力系列直升飞机,哈博森四轴 和福斯接收机等。改装芯片才最新的采用A7105高性能RFIC制造,开阔地最远距离500米以上,输出功率17dBm,型号为模友选择最多XL7105-D03的专业模块。

楼主:
7E不是可以怎么改增加遥控距离?好像可以到1千米。?

网友A:
估计改造费用不是一般的低

网友B:
没有专业工具连高频头的屏蔽壳都打不开,自己改工具原件杂七杂八的一买也不便宜,何况7e拿手里就是一玩具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改造费用不是一般的低

改好3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业工具连高频头的屏蔽壳都打不开,自己改工具原件杂七杂八的一买也不便宜,何况7e拿手里就是一玩具太 ...

所以让店家改好了再发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让店家改好了再发过来。

楼主:
起来,求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