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一台EVO,罗盘校准老是失败,求教!!

楼主(2014-05-18):
昨天刚收一台EVO,连接调参软件一切正常,测试电机也正常。后来拿到室外飞厂,发现校准罗盘的时候。每次转完圈都是一串红灯闪烁。后来检测IOSD显示可以搜到7颗星。但是一直转圈都校准失败,我怀疑是iMU的问题。所以请赐教是啥回事

网友A:
哈哈,遥控器没开吧?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低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遥控器没开吧?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低级的原因。

摆脱,我都进了蓝灯,罗盘调整模式了,这个不可能不开遥控器的好吧。

网友:
建议LZ请在银河系内做校准。。。。大疆产品在银河系外工作需要刷新系外固件。

网友B:
这问题我遇见过,是主控锁住了。连接电脑调参,解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遇见过,是主控锁住了。连接电脑调参,解锁就行了。

求解锁教程

网友:
楼主头像很纯哦!

网友C:
校正时最后的拨杆是拨在GPS档的,如果拨在手动档就会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正时最后的拨杆是拨在GPS档的,如果拨在手动档就会亮红灯。

这个确实是GPS档位,是一串红灯快闪,手动好像是闪三下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GPS档位,是一串红灯快闪,手动好像是闪三下停一下

哪只能打电话DJI总部技术服务电话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