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造家用终结版往复锯。第3弹!(穿衣照在18楼!)

楼主(2014-05-18):
之前发过自制家用往复锯的第1弹贴子(第2弹没有发贴 ,效果与第1弹雷同……)。
当时采用的是30W电机

力量欠佳。

第3弹打本购买了120W的全新减速电机,现在的锯子力量不是问题了。刚刚的有力,花费330元。

锯身比第1弹增长了20CM,总长60CM了。增加了三点式大橡胶机脚,锯机更稳定,不会左右乱跑。

扬弃了第1,2弹的光轴式滑轨设计。使用百安居购买的12寸重载导轨(45KG载重)。德国货,花费55元。

保留并增大了第1弹的三点式锯弓固定方式,使得锯条的前,后,左,右,4个自由度均可调整,实现比较精确的锯割。

继续沿用1,2弹的锯完自停机装置,简单,方便。

----------------下面上图------------------------------

双层导轨,承受径向力量。

焊好电机固定板。

待装电机。

焊工基本完毕,待装电路。

试切圆钢。

试切圆钢。

锯断。

换更粗的圆钢,继续试机。

-------------------------------------------
以下待更新锯机上漆后的美图,敬请各位大大关注!

网友A:
是抽屉轨道吗  。。。。。。还是老7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抽屉轨道吗  。。。。。。还是老7厉害呀

是的,买的是重载抽屉导轨。

这种轨设计来就是承受上下压力的,不受侧向力,用在这锯子上算是取了个巧,刚刚好。

网友:
将来一定得山寨一个。。。。。。呵呵

网友B:
抽屉轨道耐用吗?高速运行铁皮应该磨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屉轨道耐用吗?高速运行铁皮应该磨损很快。

耐用度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就理论上说,滚珠的抽屉轨,会比滑动的轴套耐用。

网友C:
求楼主给个图纸 或详细照片 想山寨个  正打算买个小型带锯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给个图纸 或详细照片 想山寨个  正打算买个小型带锯呢  谢谢

请继续关注,

虽然没有图纸,但上漆的时候我会拆散拍照给你看。

网友:
牛13,我也想弄个

网友D:
以前也想过用这种抽屉导轨,就是不知道晃动不,还有耐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想过用这种抽屉导轨,就是不知道晃动不,还有耐磨不

我替你当了白鼠,

实验证明是可行的。

楼主:
零件分解图:

网友:
整机的照片角度拍得太“刁”
我看了半天愣是看不明白
尤其是第一张图
上面半截看来看去像个双卡录音机

网友:
这种抽屉轨道能用?总感觉间隙大,不适合长时间的往复工作,用不了多久,磨损会很大,我家的抽屉轨道以前换过,没用几年松垮得很。

网友:
想知道如何获得下压的力量的? 电机转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