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h3-3d,开机三分钟烫手。

楼主(2014-05-18):
求解这是何问题,第一次装云台

网友A:
听说云台不安装狗3是会发热的  不知道楼主装狗3没有

网友B:
云台上装GOPORO了吗?必须装相机后,才上电!否则不断自检,能不发烫吗?!

楼主:
装了狗之后才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上装GOPORO了吗?必须装相机后,才上电!否则不断自检,能不发烫吗?!

是带狗上电的,并且云台一直有沙沙的声音。

楼主:
怎么感觉云台在给狗供电呢,太奇怪了。不然不会发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云台不安装狗3是会发热的  不知道楼主装狗3没有

不曉得 H3-3D雲台在起飛前馬達摸了會顫抖是正常的嗎?因為我的視訊總是呈現果凍....到現在都無解

网友:
我得2D云台一样三四分钟电机就会烫手!

网友:
云台的确会给GOPRO供电,所以一般都不用给GOPRO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