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蓝牙无线传输方案

楼主(2014-05-18):
看了教程有线传输大获成功,再看还有蓝牙传输的就是没有教程,挺吊人胃口的所以提个方案大家讨论是否有可行性

蓝牙传输方案所需材料 Arduino nano*2   GY85*1   蓝牙串口*2

具体编程方案:
眼镜端:GY85 I2C信号经Arduino nano转换为蓝牙串口可识别的TTL串口信号 再由蓝牙串口模块发送

遥控器端: 蓝牙接收的串口信号给Arduino nano ,Arduino nano输出PPM信号给遥控器

难点 I2C转串口
       修改源程序 I2C输入改为串口输入

大家一起研究看能否成功,另外本人正在研究,有成果立即公布

感谢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115&highlight=%CD%B7%D7%B7

网友A:
不是有无线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无线方案么

本人新人潜水时间不长,只查看了本论坛和国外原帖头追的资料,未发现无线的DIY资料,如果您有现成的无线头追的DIY资料,请与广大魔友分享吧。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直接在开源头追的基础上改就行,里面有计算出来的pwm时间长度,转换为角度发送即可。

网友B:
发两个类似的更改后的源码,供参考

1、 DIY_headtracker_2.rar (14.08 KB, 下载次数: 290)   蓝牙通讯,PWM输出

2、 DIY_headtracker_3.rar (20.27 KB, 下载次数: 106)   NRF24L01通讯(便宜,但接线多,距离似乎稍近),PPM(第8通道的输出有问题,可使用1-7通道输出,就懒得改了)或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两个类似的更改后的源码,供参考

1、  蓝牙通讯,PWM输出

您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感谢您的无私奉献 我这边努力调试,成功后公布硬件连接及最优源代码

网友:
H433表示 蓝牙头追已经集成了。。。。。下礼拜放测试效果

网友:
我们不懂技术的就只有祝LZ早日成功

网友B:
通过NRF24L01进行通讯,代码:
PPM(修正第8通道的输出问题,可使用1-8通道输出)或PWM输出

蓝牙通讯,PWM输出或PPM输出:

网友:
想请教一下,天9能否用433转发模式,使用这个开源头追啊?

网友(2015-01-28):
看了开源头追源码,代码里面是7次大循环输出一次打印数据,每秒刷新61次传感器数据,做蓝牙传输把头追蓝牙模块做从机模块,设置大循环每次输出3轴的PWM宽度值,其他多余轴无需输出,节省大循环周期时间,蓝牙主机端将PWM值还原成PPM信号,通信格式可以自定义.楼主何必去I2C转串口,直接的I2C数据是传感器原始数据而且刷新率比较高串口蓝牙传输困难,直接传输融合后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2019-10-06):
引用 网友B:
通过NRF24L01进行通讯,代码:
PPM(修正第8通道的输出问题,可使用1-8通道输出)或PWM输出

请问一下,这个蓝牙头追有接线的教学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