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越650首飞,

楼主(2014-05-18):
顺便问下如果电池挂下面怎么固定,一个魔术带会滑。。。。
还想问一下,新买的遥控要对码吗?我买的天九没有对码,开控后接收机能收到信号,推油门有反应,然后我就没去对码了。请问下需要对码吗?谢谢,!

楼主:
配置,
飞越650
朗宇4108
不知道牌子的1555碳桨
好盈铂金30a
天地飞9
花牌5200mah
naza m v2
感度目前是默认感觉太高了、

网友A:
四川人民发来贺电    双面粘的魔术贴整好后,再整一跟扎魔术带呀   感度默认应该不会高太多吧

网友B:
恭喜下兄弟爽飞,一根魔术带有点危险哦!
多来点靓照吧!

网友C:
有下挂电池的挂板卖啊 用的6S电池么  电机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川人民发来贺电    双面粘的魔术贴整好后,再整一跟扎魔术带呀   感度默认应该不会高太多吧

明白了,谢谢、
顺便问下,电池下板用和上板一样的板子螺丝上上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下兄弟爽飞,一根魔术带有点危险哦!
多来点靓照吧!

今天还有事,临时试飞下,等下次飞一定多发照片和视频。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下挂电池的挂板卖啊 用的6S电池么  电机KV多少?

我没用挂板,那个貌似只能横放,所以用了一个和上面一样的电池板用螺丝装上的,不知道牢不牢
6s电池,电机是380kv。

网友:
飞行时间

网友:
同问 飞行时间

楼主:
目前还没测试,当时出去没带bb响,飞下看基本没大问题就回来了,就是飞机有点平飘,也需飞控装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