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0用白色脚架怎么安装无刷云台啊,求图!!!

楼主(2014-05-18):
如题,不知道咋装啦,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不是安在脚架上的吧 放在中心板前面的吧

网友A:
直接装在中心版下面,这个可能会拍到脚架。或者下层板前后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在中心版下面,这个可能会拍到脚架。或者下层板前后咯

脚架有突出的卡着,不能完全贴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有突出的卡着,不能完全贴合啊

这当然要垫1CM螺柱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