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到家,对频后油门直接最高

楼主(2014-05-18):
客服在吗,枪控要扣扳机油门才会有反应,我的rc3s不动扳机油门在最高位,板机扣到底,电机才会停。控上设置油门反向后,不动扳机,油门还是最高。油门通道中立点调了也没用,请问怎么设置,还是控坏了

网友:
电调要设置油门吧

楼主:
是啊,但是油门在最低点电机是不会转的,反向了还是转,怎么破

网友:
遥控里面有监视每通道的进度条,看下就知道是啥问题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油门在最低点电机是不会转的,反向了还是转,怎么破

调到这个界面箭头在中间,扣动扳机箭头会动,松手箭头回中遥控就是对的,就请检查调速器,没用过这个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这个界面箭头在中间,扣动扳机箭头会动,松手箭头回中遥控就是对的,就请检查调速器,没用过这个猜 ...

感谢啊。问题解决了,原来对频的时候扳机要打到倒车的那个方向,说明书上也没说,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