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飞控自旋

楼主(2014-05-18):
GSP坏了后 没装GPS  起来的时候自旋    起飞的时候有的电机转速好像快有的慢  油门行程都重新校准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

网友:
无语了

GPS是干什么用的?自旋也和GPS有关?

还是重新调整一下参数吧

楼主:
我昨晚把GPS焊短路坏了 插上搜不到星 就拔了 今天早上飞控就不稳定了 自旋  起飞的时候电机转速快慢不一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晚把GPS焊短路坏了 插上搜不到星 就拔了 今天早上飞控就不稳定了 自旋  起飞的时候电机转速快慢不一致 ...

启动调参软件,把GPS选项关了,顺便检查一下个参数是否正常。这应该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调参软件,把GPS选项关了,顺便检查一下个参数是否正常。这应该会吧?

GPS已经关了 现在起飞的时候电机转速明显不一直 油门行程都已经重新校准过的  以前一直正常的 自从把GPS焊坏了后就不行了

网友:
说明你的参数调整有问题,开调参软件,然后开控,看看动控的摇杆,软件上显示参数和电机实际情况是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