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977噴度不夠嗎?這應該能滿足你,附上轉速公式

楼主(2014-05-18):
翻以前舊機零件發現了10T銅齒!和XP 12A電調,於是改上977
測試效果,相當夠力!977的原廠無刷夠力,用10T沒甚麼壓力,也許也因為螺距比較小吧,總之這動力非常滿意

忘了說我大齒盤改用M CP

印象中M CP齒盤62T,G CP齒盤64T(977原廠齒盤T數和G CP一樣)

附上轉速計算公式:

假設無刷KV12000,電壓3.7V時(不確定原廠KV有多少,不過應該有12000吧)

空轉轉速:12000x3.7=44400rpm

M CP大齒62T,銅齒10T
齒輪比:62/10=6.2

經過齒比變速後:44400/6.2=7161rpm

若是原廠配置:

原廠大齒64T,銅齒8T
齒輪比:64/8=8

經過齒比變速後:44400/8=5550rpm

轉速差異相當大阿!

齒輪比越高表示扭力越大,但轉速低,齒比低則反之

無刷高KV=轉速高,扭力低
      低KV=轉速低,扭力高

所以大機的無刷電機KV沒有小機無刷高

网友A:
对岸论坛给个地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岸论坛给个地址 谢谢

rctw.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岸论坛给个地址 谢谢

R C T W點N E T

网友:
请问华科尔02s电调能直接上977吗。谢谢

网友B:
换10t铜齿,还是用原厂电调,不如楼主说的12a电调喷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0t铜齿,还是用原厂电调,不如楼主说的12a电调喷度高吗?

只測試過還沒換上10T,用原廠8T感覺12A電調和原廠電調差不多

网友C:
我跟孤岩都是用的9T,我也是看孤岩的建议才换上9T的,确实动力提升,但是锁尾不够力了,下次飞之前换上720电机和瓢虫桨应该ok。
10T不知啮合如何,等对岸模友发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孤岩都是用的9T,我也是看孤岩的建议才换上9T的,确实动力提升,但是锁尾不够力了,下次飞之前换上720 ...

10T齒咬合不錯,因為搭配的大齒是MCP的...MCP大齒比起GCP和原廠的大齒少了幾T所以相對小了一點,電機螺絲固定座不須擴孔,但穿過銅齒的那個孔要稍微擴一些10T才穿得過

改上10T動力肯定讓您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孤岩都是用的9T,我也是看孤岩的建议才换上9T的,确实动力提升,但是锁尾不够力了,下次飞之前换上720 ...

忘了說,大齒盤T數改少,噴度也會上升

网友D:
能不能直接上02s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直接上02s电调啊

沒意外應該是可以的,不過要注意線的正負極和信號有沒有相同,不然會悲劇...

网友:
02s的电调正負極和v977是相反的,我就是不注意燒掉一个977的电机了

楼主:
附加了轉速公式 頂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直接上02s电调啊

02s的电调正負極和977是相反的,我就是不注意燒了一个977的电机,如果02s正負对调好是
可以用在977上的,但注意02s的电调电流輸出較大,要改装噴一点的电机才有效果,用977原厂
电机感覺沒有差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加了轉速公式 頂一下

我用手数过977的大齿,是64T。
我用的9T配64Tfbl80大齿完美啮合,动力也比原厂强很多,锁尾都跟不上啦。
10T会更暴一些,但是转速差距没有公式中那么恐怖,扭力也有影响。
楼主再看看mcp大齿是多少T吧,继续关注。。。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s的电调正負極和977是相反的,我就是不注意燒了一个977的电机,如果02s正負对调好是
可以用在977上的,但 ...

977的电机是怎么烧的?提个醒让大家引以为戒。
貌似电调接反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
我用02s的机子,把电机插头拔下,直接接上977的电机沒反應,再回头
977接回原來的电机還會轉,但卡卡的,沒几下就沒用不轉了,之前我977才
飛了5,6个电,后來看了对岸的rctw才知道02s的电调要正負極对调才
能用在977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数过977的大齿,是64T。
我用的9T配64Tfbl80大齿完美啮合,动力也比原厂强很多,锁尾都跟不上啦。 ...

想起來了= =原來是64T一直都算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