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A6PLUS+的兄弟拍张说明书

楼主(2014-05-18):
网络上实在是找不到了 ,我以前手嫌打开了并行充电  现在忘记怎么关了  多谢了

网友:
UNA9PLUS+使用说明书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UNA9PLUS+内部集成放电电路单独可实现放电,平衡和充电功能。
、新增加了保姆自动识别功能,(只支持最新版本充电保姆)无需切换模式即插即用。
、接入保姆后,充电电流将自动限幅在5A以内(充电保姆最大支持5A充电)。
、在(放电、平衡)模式下,如果接入保姆,充电器与保姆的放电电路同时启动,可实现高达3.5A的放电电流。
、模式0和模式1里面各自有单独的电压和电流数据组。
、所有的设置数据能自动保存,不必担心掉电后消失。
充电器有四个按钮分别是:设置(Select),增加(Under) 长按可以快进,减少(On)长按可以快退,开始/停止(Start/stop)长按可以进入/退出子菜单,以下引用简化为:Se、+、-、St按钮。
接通电源,显示屏首先显示一行代码:Eb=“数字”。是充电器的程序版本号,随后进入准备工作状态,如果打开了“自动开始”功能,只需插入电池即可自动开始工作,如果要设置充电器选项必须退出充电状态。
屏幕显示如下图: 屏幕上方“V”处显示输入电源电压值。“A”处显示选择的充电组序号。“B”处显示工作的模式。“H”处显示时间。“J”处显示在操作按键时是否发声。“K”显示工作状态。
如果没有进入设置状态,按“+”/“-”按钮可以进行翻屏切换,并且模式显示“B”处数字前面的字母会跟着改变,如在模式1下,A1:屏幕显示的内容是1~6S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b1:屏幕显示的内容是7~9S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C1:屏幕显示的是1~6S电池的充入电量,d1:屏幕显示的是7~9S电池的充入电量。

充电器设置:
1、数据组设置:
按一下Se按钮,“A”处数字闪烁,已经进入了数据组设置。“C”,“D”,“E”处显示当前数据组的参数值,按“+”/“-”按钮可以修改数据组,下面的显示参数跟随改变。
按下St会直接退出设置,并且选中当前的数据值,如果长按St按钮不松手,2秒后可以进入数据组子菜单。
修改数据组子菜单示例:把02E的数据组值修改为4.2V、1.5A。
进入数据组子菜单:
长按St按钮,2秒后可以进入数据组子菜单,“C”处闪烁,已经入数据组子菜单,当前修改的是需要调整哪个序号的数据组内容,按“+”/“-”按钮修改为02,“D”“E”值跟随改变。按下Se按钮“D”处闪烁,按“+”、“-”按钮修改成4.2V即可,再按下Se按钮“E”处闪烁“+”、“-”按钮修改成1.5A。按一下St按钮可以直接退出所有设置并且保存数据,长按St按钮可以退出数据组子菜单返回到数据组设置。
2、工作模式设置:
模式0:放电/平衡功能(支持自动识别保姆)。
模式1:充电功能(支持自动识别保姆)。
在没有进入设置的状态下,按Se按钮两次进入模式设置,“B”处闪烁,已进入模式设置,(“D”和“E”处显示当前模式下的数据组内容)按“+”/“-”按钮修改模式。
为简化设置,模式0子菜单里面有放电循环选项,模式1子菜单里面有充电循环选项,其它的子菜单选项,两个模式的完全相同。所有子菜单分别是:“自动开始”“充电循环”“放电循环”“自动翻屏时间”“背光关闭时间”几个选项。
进入模式子菜单:
无论模式是在模式00还是模式01,长按St按键进入模式的子菜单:
“C”显示Ad=,“D”会闪烁,已进入模式子菜单的第1个选项(自动开始)。
按“+”/“-”按钮修改00或01,关闭或者打开。(选中01,用户只需要插入电池就可以开始工作)
(按下Se按钮跳到子菜单的下一个选项)
在模式子菜单下按Se按钮
如果模式是00且Ad=0,进入第2个选项(放电循环)
“C”显示FF=,“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1至9。如果选择为1,用户按下开始按钮后,保姆会把所有端口的电池放电一遍,然后停止工作且不再扫描端口。
如果Ad=1,此选项被屏蔽。(会不断扫描电池)
如果模式是01且Ad=0,进入第2个选项(充电循环)
“C”显示CC=,“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1至9。如果选择为1,用户按下开始工作按钮后保姆会把所有端口的电池充电一遍,然后停止工作且不再扫描端口。
如果Ad=1,此选项被屏蔽。(会不断扫描电池)
在模式子菜单下按Se按钮
进入第3个选项(自动翻屏时间)
“C”显示Fp=,“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0至10。选择0表示不自动翻屏,如果选择4,表示4秒后自动翻屏显示。
在模式子菜单下按Se按钮
进入第4个选项(背光关闭时间)
“C”显示Fb=,“D”会闪烁,按“+”/“-”按钮修改0至90。如果选择0表示不自动关闭背光,如果选择30表示30秒后自动关闭背光。
(模式子菜单下的所有设置完成,长按St按钮可以退出模式子菜单,返回到模式设置,按一下St可以直接退出所有设置返回到准备充电界面)
3、充电时间设置:
在没有进入设置的状态下,按Se按钮3次进入充电时间设置,“H”处的值闪烁,已进入充电时间设置,按“+”/“-”按钮修改时间,如果设置的时间大于0,工作时候为倒计时递减方式,时间递减为0后,无论电池是否充满直接退出充电。如果设置为0,只显示充电完成后的经过时间。
4、声音设置:
在没有进入设置的状态下,按Se按钮4次进入声音设置,“J”处的值闪烁,已进入声音设置,按“+”/“-”按钮修改图标,消失或显示,静音或发声。
到此,充电器的所有选项介绍完毕。
报错与错误代码:
如果充电器在工作过程中非正常退出并报警,屏幕会显示一些报错代码。
“C”显示EE=(发生了错误),“D”显示错误代码值:
如果代码值是1,表示电池线路压降过大了 。(解决方法是检查插线是否松动或者降低充电电流)
如果代码值是2,表示电路发生了过流保护。
安全事项:
充电器不可以接入超过DC15V的直流电压,否则有可能造成硬件永久损坏。
充电器不可以放在易燃物体(木板、塑胶板)上面或附近进行充电。
充电器应该在有人看护下充电。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这个和我的版本不同 你这个没有并冲的设置  无论如何都要多谢 这个也比网络上的准确了

网友(2014-07-02):
楼主好人啦,回答问题的更是高手,这下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