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软轴里面可以加wd40吗?

楼主(2014-05-18):
WD40不是可以防锈加润滑吗?加到软轴里面可行不?或者给软轴喷一层然后再王管里加油?

网友A:
WD40的主要功能是驱水除锈,润滑只是附加功能,不是它的主要用途。虽然润滑效果也还不错。

网友:
wd40一大特点是高渗透,没必要,走得很快。跑完保养可以

网友:
怎样保养软轴才是正确的方法呢?

网友B:
我的做法,跑完了抽出软轴,浸泡在WD40里,然后取出装回就好,如果尾端有轴承,可以考虑填充点高速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跑完了抽出软轴,浸泡在WD40里,然后取出装回就好,如果尾端有轴承,可以考虑填充点高速润滑脂, ...

每次啊?好麻烦啊拆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啊?好麻烦啊拆轴。

呵呵,仅拆轴,松下联轴器而已,以前可是要动用100w烙铁的。为了软轴长命,多少动动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仅拆轴,松下联轴器而已,以前可是要动用100w烙铁的。为了软轴长命,多少动动手哈

要把电机拆了才能把轴抽出来吧。我每次都是拆电机然后把轴抽出来,拆电机又要拆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电机拆了才能把轴抽出来吧。我每次都是拆电机然后把轴抽出来,拆电机又要拆电机座。

这个具体要看结构了,一般来说现在常见是电机轴上加锁头,锁头锁住软轴前端的结构,松开后直接抽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的主要功能是驱水除锈,润滑只是附加功能,不是它的主要用途。虽然润滑效果也还不错。

表示蓖麻油的效果非常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