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电忘记断后,飞控无法解锁!急求!!外求零度南方维修点!!

楼主(2014-05-18):
X4P飞控昨天下午忘记断电,
只断了动力电!
晚上看到时,12V的电只有8.4V,
电池坏是小事!
关键是今天再试飞时,看参数是正常的!但是无法解锁!

在室外时,切换手动起飞,没有LED闪!
在室内,切手动起飞,三下红闪!

数据看起来是正常的!

调了一下午,手机没电了!
充了电就上图!

网友A:
重新检测一下失控保护。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B:
怀疑电池片数是不是填错了,电压亮的红色,报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检测一下失控保护。就可以解锁了

不行,失控保护试了很多次了。显示了正常的返航降落,但是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池片数是不是填错了,电压亮的红色,报低电压。

低电压能起飞吗?
我换进3S的,调了片数。
换过6S,也调了片数,还是没用。
12.2V,25.2V,还是不行

楼主:
上午群里老杨说,可能是磁罗盘坏了,

不知道大家的飞机,在手动或者GPS模式下,没起飞,航向角都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群里老杨说,可能是磁罗盘坏了,

不知道大家的飞机,在手动或者GPS模式下,没起飞,航向角都是0?

手动时是零,gps就有航向角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