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690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4-05-18):
征求各位师傅意见,买入一套690,配置:恒力4822,390Kv电机,V2飞控,6S5200电池,1355碳桨,加上Dys2轴云台和5N,整机重量3.6KG,我的配置是否超重?本人新手,飞行心得,意见建议通通发上来吧,谢谢了

网友A:
      先说680,690,这种机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挂狗大材小用,挂微单臂力偏软,整体重量在4KG左右的时候,请你握住电机两端(可折叠的机臂)慢慢抬起,你会发现机臂真的很软,这是因为使用了塑料管夹的原因,所以在实际飞行中免不了带来高频震动。目前我正在用铝合金管夹固定机臂,使其硬朗起来,折叠就不用了,飞机坚固稳定没有果冻是第一要素。
      再说810,这款机架我没有用过,但看上去就是很扎实的样子,虽然是折叠的,但是够粗的管子挂微单就是小菜一碟了,所以相比之下震动就会很小,但是这款机架最大的问题就是偏重,大约1KG左右,从模友的续航时间来看基本也就10分钟左右,而且机架够贵。
      从性价比来说,把680,690改成固定式挂微单,既可以避免发软的问题,也可以避免重量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680,690,这种机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挂狗大材小用,挂微单臂力偏软,整体重量在4KG左右的 ...

谢谢指教,我也要改

楼主:
就7级风出去飞了一下,抖得厉害,还没时间去调试,云台是真心玩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