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 用铜箔子 吧飞控或者IMU包住是否可以起到屏蔽干扰那?

楼主(2014-05-18):
用这种的铜箔子包住飞控或者IMU 可以屏蔽干扰吗?

网友A:
可以,但很多干扰都在线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很多干扰都在线路上

噢噢多谢了

网友:
没用的!要接地

网友:
可以的,其实飞控厂商应该采用金属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