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图传天空端温度!!! 急急急!!!

楼主(2014-05-18):
我的大疆数字图传  天空端,

开机半小时,温度达到大概70度!

大家注意过吗?

天空端温度多少?

到底是单个问题,还是普遍问题?

谢谢大家!

爽飞万万年!

楼主:
补充一点,我用的是6s电池。

楼主:
大家都摸摸,是不是温升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注啥载机能扛着飞30分钟以上。。不飞的时候通电又是为了神马。。。
要是其他不带主动散热的图传在地 ...

感觉你在侧面的表扬dji

网友B:
我的也就20多度 不知道你怎么搞的

网友:
你好,天空端工作时会有温升。这也是天空端设计时带上一个风扇的原因。
天空端工作时尽量选择空气有对流的地方,让空气对流把热量带走。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你要飞的时候再开机,不飞的时候空气不对流,不利于散热。(其实大疆应该把高清发射模块和IMU组合在一起,这样北方用户冬季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你要飞的时候再开机,不飞的时候空气不对流,不利于散热。(其实大疆应该把高清发射模块和IMU ...

这建议相当到位

可以给他们做一个   舱,  冬天放在一起

要说的是,这是我用过最好的图传

真清晰,哪怕是模拟摄像头,也不赖

楼主:
朋友的模拟图传,天线根部

要比高清热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就20多度 不知道你怎么搞的

真的吗?    你开机10分钟,再摸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你开机10分钟,再摸摸

基本没变化

网友:
30-40

网友:
土豪设备用不起啊!

网友:
gopro开机久了也很烫手

网友D:
确定一下天空端自带的风扇有没有坏,这个风扇在我的S800上就坏过,然后我拆下来按照品牌在网上找到啦厂家又定啦好几个留着备用,你看看在地面通电开机的时候风扇有没有转动?

网友E:
注意别遮挡风扇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一下天空端自带的风扇有没有坏,这个风扇在我的S800上就坏过,然后我拆下来按照品牌在网上找到啦厂家又 ...

风扇正常,
摸了一下朋友2W模拟图传,天线根部估计快到90度了。

看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别遮挡风扇口。

挡了一般,估计这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居然真挡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挡了一般,估计这也是原因之一
清理一下,应该就30来度了,基本正常。

网友F:
和汽车一样,90度正常,没开锅啊

网友G:
dji的新产品从来不去做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