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升级2.2 iphone调参闪退

楼主(2014-05-18):
升级22后,调参软件就进不了了,一直点击找到的飞控后就闪退,卸载后重装也一样。有人这样么?电脑进去挺好。另外你们的A2连电脑通常一次成功么?我经常要连接几次,换端口试,是我用的USB线太长

网友A:
是iphone上面闪退,还是电脑上闪退?

网友B:
這裡測試也是一樣
iPhone , iPad 都出現閃退。
另外還發現,感度調整出現嚴重瑕疵。
伏仰的伏動作,與左右翻滾的左動作,
打到底搖桿置中,S1000會出現相當誇張的大動作的修正約3-4次,
但同感度,反向仰與右滾動作就相當正常。

測試機架S1000無雲台
電池16000mAh 2Kg
搖控器18MZ

建議user在大疆確實修正好問題前,
不要輕易升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phone上面闪退,还是电脑上闪退?

请看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測試也是一樣
iPhone , iPad 都出現閃退。
另外還發現,感度調整出現嚴重瑕疵。

手动模式航向动作很大

网友: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吗 ?

网友:
升级2.2后连接电脑我也经常要插拔几次了,以前一次成功

网友:
你的iphone里面有盗版软件吧,这样只要连接过apple store就会被加锁了   链接电脑去解锁一次就行了

楼主:
大疆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并且新app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