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X50  FBL  的大桨夹 深沟轴承 说明书上写的 D7 x D13 x W5  ,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英制的?

还是公制的?

还是你们自己的非标

请给一个正确的轴承编号。

网友:
这个轴承只有买雷虎的,应该是非标的。也是x50e大浆夹径向虚位的元凶。

楼主:
这轴承的质量很一般,还卖30一对,有点坑爹,你说质量好卖贵点“值”,质量这样还卖这价。

网友:
确实是非标的.
这个轴承质量很一般,只有买雷虎的。。。
抗议一下。

网友:
这颗轴承是非标件。。

网友:
推力轴承貌似很少坏吧

网友A:
路过!好的轴承用起来就会有明显的不同的,质量好不好还是玩家说了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过!好的轴承用起来就会有明显的不同的,质量好不好还是玩家说了算

究竟哪些不同,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究竟哪些不同,寿命更长?

多长才算是长? 反正用到你觉得可以换新的了,但是它还没坏,这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