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配富斯9控,混控视频演示

楼主(2014-05-18):
冲浪者x8配富斯9控,8通接收机,混控设置3段开关,控制
云台
左、前、右转。1、6通道单独控制
舵机
,抛弃y线,用旋钮控制副翼,实现襟翼、副翼共享。油门保险演示。8个通道全部占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呢?

网友B:
舵机行程有点大 别舵了;另外副翼做襟翼使用时副翼舵效很差;旋钮控制襟翼量舵面效果不直观,如果记不清楚舵量和方向的结果就是手忙脚乱(襟翼最好做延时,飞机姿态变化时好操作)推杆或设成三段开关固定值比较好;双副翼了,可以考虑副翼差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相当的好啊!

楼主:
关键要看富斯9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等刷了控再研究别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