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VO 10 微调问题 (已经刷Deviation固件)

楼主(2014-05-18):
求助贴。
遥控DEVO10
固件已经刷Deviation固件。
固件版本号:devo10-V1.1.2-90583e
设置界面:高级模式2.
飞机:腰推KT板F22 V混控
问题:由于模型是手工打造,装好整机后,飞机难免重心会有一些误差。起飞后会造成飞机不是平飞。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控上的微调按扭来微调。现在的问题是调微调后,舵机是有反应的,但是调微调由最小到最大,舵机却只转动一点点。有时达不到把飞机调平的要要求。
    请问一下可以改变微调的变化量吗。(以前是用的DEVO7E,用的是“给力”的固件都能满足要求)
要是知道的模友可否指教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用通道设置里面的微调,调多大都可以

网友:
刷了控有先給搖桿校準么?

网友A:
第到设置中调到高级模式一,然后里边有一个微调选项,进去把值的步进设为4 退出后,切到高级二模式 就可以了,以前默认的步进是0.1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到设置中调到高级模式一,然后里边有一个微调选项,进去把值的步进设为4 退出后,切到高级二模式 就可以 ...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的回复。按照"dtjj"模友调试方法已经调试成功了,再次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2014-10-08):
占帖留位置,整找这个方法呢。

网友:
楼主有d10控的USB驱动程序吗,想刷控但是没有驱动刷不了。

网友B(2014-12-17):
请教个问题 d10控在刷固件后,在三角翼模式下(f22板机)微调不会用,调整微调只有1个舵面动。。。以前原厂固件的时候调整微调是2个舵面同时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 d10控在刷固件后,在三角翼模式下(f22板机)微调不会用,调整微调只有1个舵面动。。。以前 ...

我也算是一个新手不算大神 ,只能是自己理解。。我的是D10。买完就刷机不知道原场怎么设置。你说的这个嗯。。。。在混控里面,你可以设置你的通道是油门,副翼,襟翼还是尾翼。。。。你的F22肯定是设置混控了。。。。而且微调你进去可以看到,他是根据油门,,副翼,襟翼来进行控制,不知道你是怎么将那两个翼面相关联的。但是我试是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算是一个新手不算大神 ,只能是自己理解。。我的是D10。买完就刷机不知道原场怎么设置。你说的这个嗯 ...

感谢,已经找出原因,在混控里面把微调给关掉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已经找出原因,在混控里面把微调给关掉了。。。谢谢

哎卖,第一次我回答问题,,,,,,问 问题的人在线上。哈哈。混里面把微调给关了??不懂。。反正好了就行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卖,第一次我回答问题,,,,,,问 问题的人在线上。哈哈。混里面把微调给关了??不懂。。反正好了 ...

呵呵,反正论坛对d10刷机的帖子不多,就详细点方便大家查找。。。。如果设置混控状态如f22,在以下设置是否微调(务必选是)否则微调无效。。。另补充一点,微调需要在高级模式一状态下,有个微调选项,将原先0.1幅度,调整到0.3,这样再设置微调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反正论坛对d10刷机的帖子不多,就详细点方便大家查找。。。。如果设置混控状态如f22,在以下设置是 ...

一直在飞固定翼还没有细研究,,,,,之前混控了一下固定翼的副翼。。因为我是两个舵机没接Y线直插接收器。所以。。。没注意这个。等我下班回家看一下。这个固件是挺强大的哈哈哈哈。

只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我没法解决还是。。。。。。。。我用D10配的DSM2的接收器。。。。。。不知道为什么 。。DSM2默认是1通道油门。              但是遥控器里面有一个油门位置就是模一模二模三模四。。。。。。美国手一般是2.。。。完后。就出现问题了。。。。开机提示油门未到0.然后我就拉油门没反应。。。。。。必须得拉右面的。。。。。随后呢。。实际上控制油门的还是左面的油门。。。可能我说的有点乱有同样遭遇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啊。

网友:
将控设为你实际的模式,通道不对软件改,再不爽改接收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飞固定翼还没有细研究,,,,,之前混控了一下固定翼的副翼。。因为我是两个舵机没接Y线直插接收 ...

模型设置,调整通道顺序,选右边的然后通过左边上移还是下移,使dsm2的接收机顺序和控里面顺序一致就可以了…最后别忘记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型设置,调整通道顺序,选右边的然后通过左边上移还是下移,使dsm2的接收机顺序和控里面顺序一致就可以 ...

可以改么????目前我这里是控的顺序与DSM2接收器的顺序一致的。好象DSM2就是1通道是油门,只是在控里面对应不上,等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么????目前我这里是控的顺序与DSM2接收器的顺序一致的。好象DSM2就是1通道是油门,只是在控里 ...

控设置好了之后,舵机和电调插的时候按照接收机的顺序插上就ok了,最后选择下控的哪种手法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设置好了之后,舵机和电调插的时候按照接收机的顺序插上就ok了,最后选择下控的哪种手法就可以了

哈哈又看到你在线上了,这个我真试过,就是你说的通道的顺序,我记得查看通过是在遥控器里面设备是改不了的。只有在模型里面可以把1通道改成什么什么是吧。。。。但是你还记得不。。。。他本身已经置好了通道名了。。。比如换成DSM2  1通道是油门,他上面写的是油门,,,,,你把下面的功能是改了,改成副翼了。。但是他还是油门,,,只不过油门这个通道的功能变成副翼了。。。我试了好多变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看到你在线上了,这个我真试过,就是你说的通道的顺序,我记得查看通过是在遥控器里面设备是改不了 ...

请看清楚我写的。。。不是查看通道。。是查看通道下面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看到你在线上了,这个我真试过,就是你说的通道的顺序,我记得查看通过是在遥控器里面设备是改不了 ...

调整通道顺序,updn键调左边,rl键调右边。那个通道数表示的是输出的通道,也就是接收机的通道,括号那个是输入信号的通道。下图表示接收机的12通道都是接收副翼的信号。左边中间那个通道1是指要被复制的输出通道,例子:如果通道1需要改为油门通道作为输入,那么可以把右边光标移到油门,按一下通道1下面的复制,那么通道1的输入就会变成油门了。不过这样做的话通道1本来的输入通道会没有了。如果你只想调整通道顺序的话就不要用复制,直接上移下移就可以了。调好顺序后记得按保存才会生效,不保存退出的话就是白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我写的。。。不是查看通道。。是查看通道下面那个选项

你说查看通道是在哪里。遥控器里面设置么,还是在模型里,你有QQ号么,晚上回家我试一下。。。。哈哈又回我了。真激动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查看通道是在哪里。遥控器里面设置么,还是在模型里,你有QQ号么,晚上回家我试一下。。。。哈哈又回 ...

仔细看清除,不是查看通道,是调整通道顺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通道顺序,up,dn键调左边,r,l键调右边。那个通道数表示的是输出的通道,也就是接收机的通道 ...

能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么??我是刷的官方4.0.1怎么和你这块不一样。。。。我那个记得就是混控两个字。。。没有你这个。还混控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清除,不是查看通道,是调整通道顺序

61194380  你加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么??我是刷的官方4.0.1怎么和你这块不一样。。。。我那个记得就是混 ...

把模式换到高级模式2,你现在是高级模式1或者普通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模式换到高级模式2,你现在是高级模式1或者普通模式

高级模式在哪里切换。。我可能还没有找到这个,,我加你啦。。等我回去再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模式换到高级模式2,你现在是高级模式1或者普通模式

我打开遥控看到了我现在是高级模式一,,,但是就是这个更换不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按ENT还是右面L 和R选择切换不了。固件是在官网上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