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这两个选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18):
RT,,,,图片上的两个选项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是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吧

谢谢了·····我看视频,他的作用是调十字盘同步的。因为我现在十字盘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看视频,他的作用是调十字盘同步的。因为我现在十字盘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 ...

十字盘调平后在油门最高和最低调舵机行程
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是这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调平后在油门最高和最低调舵机行程
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是这么调的,

也是个方法··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先谢谢!!视频中他在三轴软件里面调,不知道K8有这功能没有!

网友B:
感觉好高端  这是什么陀螺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高端  这是什么陀螺仪啊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这个功能很好!又不懂英文

网友C:
中国人做的陀螺,中国人写的软件,为什么楼主偏去下一个英文版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人做的陀螺,中国人写的软件,为什么楼主偏去下一个英文版的软件?

这不是软件的,是我在看人家外国装机视频里的截图!

楼主:
我找到了中文软件对比图了,,这要谢谢10楼的模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调平后在油门最高和最低调舵机行程
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是这么调的,

     请问如何在十字盘调平后油门最高和最低调舵机行程?
是在控里面调还是在三轴里面调呢?
我是D10+K8,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在十字盘调平后油门最高和最低调舵机行程?
是在控里面调还是在三轴里面调呢?
我是D10+K ...

好像是十字盘最高和最低调平后,在K8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十字盘最高和最低调平后,在K8里调,

好的,谢谢。我回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