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 70mm塑料多叶涵道 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4-05-18):
70mm塑料多叶涵道 哪个比较好
最好4S
6S 也行

楼主:
还有 配什么电机好

网友:
黑旋风把   再不就上金属

网友:
我用的是黑旋风,效率不错!

网友A:
正在用的飞翼6S不错。买的是全套连电机那种,飞起来很声音很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的飞翼6S不错。买的是全套连电机那种,飞起来很声音很纯净

是多叶塑料的吗  还是金属涵道

网友B:
楼主问多叶的吗?.多叶就买艾美模型的xrp的70涵道,声音秒杀水星、j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多叶塑料的吗  还是金属涵道

是金属外壳,塑料的多叶。具体自行上飞翼的官网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多叶的吗?.多叶就买艾美模型的xrp的70涵道,声音秒杀水星、jp

看过了 这个是14叶的  配什么样的电机呢  这个耗电估计用6S的吧  我想最好用4S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了 这个是14叶的  配什么样的电机呢  这个耗电估计用6S的吧  我想最好用4S电池

看你配的电机的kv。我用的是恒力的2845那个涵道专用的电机。

我的kv3300,用3s,电流80A 吹称推力1.6-1.7kg。电机功率可以到1400w,我这个配置用3s,功率没有用足的。
我以前用kv3300,用4s,电机会烧,估计那时候电流110A,功率1600w,略大了。

你用4s的话,kv就用3100的,估计推力可以到2kg。

这个电机kv1900  适合6s  配14叶桨叶
kv2200适合6s 配5-6叶桨

kv3100配4s,14叶桨,kv略高了些,你问问厂家  是否可以kv2800-2900。这样才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配的电机的kv。我用的是恒力的2845那个涵道专用的电机。

我的kv3300,用3s,电流80A 吹称推力1.6 ...

我现在配了豹子2860的2750kv的,功率1300w,用这个14叶涵道估计差不多,当然是4s电池

电流感觉大就用5s电也可以,现在坐等到货测试效果了

蓝岱原厂10叶金属涵道是3000kv,用4s电池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配了豹子2860的2750kv的,功率1300w,用这个14叶涵道估计差不多,当然是4s电池

电流感觉大就用5 ...

我也一直在折腾这个14叶的涵道,不过配的是9N6P的2849外转子电机,自己绕线,轻松应对各种电池,电流多大也随心所欲,就是动平衡不容易搞。但是装机后声浪依然刚刚的,所以打算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配了豹子2860的2750kv的,功率1300w,用这个14叶涵道估计差不多,当然是4s电池

电流感觉大就用5 ...

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在折腾这个14叶的涵道,不过配的是9N6P的2849外转子电机,自己绕线,轻松应对各种电池,电流多大 ...

做个动平衡阿...可以找人做啊....我的都是找人做的..不做动平衡声浪不会太好....我之前没做的时候 ,和作了以后  差距天壤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动平衡阿...可以找人做啊....我的都是找人做的..不做动平衡声浪不会太好....我之前没做的时候 ,和作 ...

我的电池和KV值变来变去的,电机一大堆,找人做动平衡不要钱也得折腾死。据说可以用K8来测震动,然后手工做动平衡,可惜不会用。不过只要轴承没虚位,装的时候注意一下声浪还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