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通道和微调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如图 D10通道和微调  我现在这个控通道和微调是反的 一个上一个下  怎么调回正  我现在是右边那个开双闪 微调是推到下边 推杆向上 才有

楼主:
意思就是吧微调向上  推杆上 实行操作

网友A:
打开后盖,把相应通道电位器上的第一根和第三根线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把相应通道电位器上的第一根和第三根线调换

就是微调插头的线调换吗 我怕烧啊  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微调插头的线调换吗 我怕烧啊  大神

不是微调的线,是遥控通道的电位器接线,你打开后盖后调换图中红圈中的红线和黑线(只调换你想调整的通道!!!!!!切记!!!!!!,我画的红圆圈只是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微调的线,是遥控通道的电位器接线,你打开后盖后调换图中红圈中的红线和黑线(只调换你想调整的通道 ...

清楚!  明白! 已经搞好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