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炸机多!电池损失多!怎么处理废弃电池?

楼主(2014-05-18):
先说明叫我随便扔的就别说了!我玩航模不想被人说成是对环境的杀手!毕竟锂电池随便丢弃对环境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水源!当地又没有专门的电池回收的地方!以前社区还有电池回收桶!现在说也没地方处理就取消掉了!(社区工作人员透露原因成本高,需要外运!)现在叫我怎么处理这些电池啊!怕出问题! 现在是用一个铝箱(最早的外场工具箱)装起来放在一个金属架子上!边上可燃物清理干净!但是这东西最终还是要想办法处理掉才行啊!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先谢谢咯!

网友A:
我很早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知道电池危害环境,于是我把那个时候的干电池都收集起来,想找到回收电池的地方,在同意丢弃。。。然后,后来,几年后我有了很多很多废弃电池,漏夜的变质的,各种恶心,玩模型的工具箱都放满了,最后我只能丢进了小区垃圾箱,工具箱也一起丢了。期间还和妈妈解释了很多次。。。。。。有环保的心,却没环保的社会大环境,环保真的很难做。。。。。

网友B:
不是说电压到0,破皮后泡盐水吗?

网友C:
找一桶盐水(水量要足,盐量差不多就行,只要能够正常导电即可)锂电池丢进去,短路、放电、发热(被水吸收掉),然后彻底不能使用。这时候就安全了。然后再想办法找地方回收掉处理掉吧!毕竟留着也是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桶盐水(水量要足,盐量差不多就行,只要能够正常导电即可)锂电池丢进去,短路、放电、发热(被水吸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电压到0,破皮后泡盐水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早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知道电池危害环境,于是我把那个时候的干电池都收集起来,想找到回收电池的 ...

环保的社会真的这么难!

网友D:
环保的社会真的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保的社会真的这么难

是很难啊!都不知道这个电池是属于那个部门管理的!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的!

网友E:
锂没有毒,只是活泼金属容易着火,把电尽可能放掉泡盐水破皮(千万不要满电破解),锂和盐水会有反应的,生成氯化锂氯化钠(盐水)混合物。接触无毒(但还是不能吃)。对环境有污染的电池是镍镉电池,铅电瓶。

网友:
模友要有爱护环境的责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没有毒,只是活泼金属容易着火,把电尽可能放掉泡盐水破皮(千万不要满电破解),锂和盐水会有反应的,生 ...

学习了!

网友:
处理的时候注意安全,区域净空,防护设备和急救设备准备好(目镜啊灭火器什么的)以防万一

网友:
顶10楼。

电池放电到单节2.7V, 然后正负极短路相接 扔水里, 电池会鼓包。第二天拿出来 用刀把皮滑3-4个口子,然后扔到盐水里 放置到没有小气泡冒出来。然后就可以扔进垃圾桶了。
锂电无毒对环境也无害。

网友:
吃了吧  补补锂离子

网友:
拆出单节 改移动电源 完全可以

网友F:
挖个很深很深的洞,然后埋了!
据说核废料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挖个很深很深的洞,然后埋了!
据说核废料都是这样处理的

核废料是在地下建一个几百米厚的混泥土隔离的!不是直接埋掉的!污染泥土也是污染!

网友:
赞一下LZ的环保意识,理念要相应更新一下,不是所有的电池都对环境有很大的危害,最大的是镍镉,这个是尽量不要乱扔,其次就是铅酸蓄电池,这两种电池要谨慎处理。其它的稳妥处理后可以同生活垃圾一样正常丢弃。锂电池如楼上几位提到的,放电到零伏,然后灌盐水就行了,不方便的话,直接放电到零伏丢弃也可以。锂电池的主要危险隐患是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