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亚拓设计是这样的吗?我的500DFC 没有装错吧?大齿轮贴着机身!

楼主(2014-05-18):
我的500DFC早装好而且已经几十个降落了。

但每当我看到大齿轮这样贴着机身就担心有没有装错。

请教一下各位:

亚拓设计大齿轮与机身的距离真的就是那么贴近的吗?两者距离1毫米都不到,而且齿轮已刮到上面舵机螺丝逼出来的胶垫了。(如图)

网友:
有点靠上了。。。。

网友:
舵机螺丝锁太紧了,这样减震的橡胶都给压实了,起不到减震的作用了。

网友:
人家问的是A。。。。回答了B。

网友A:
楼主图片做的不错。。。。。。技术流。

网友B:
一般来说是下主轴承座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下主轴承座装反了

千大侠归隐有些时日了,模友有难立马出现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轴承座 装反了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下轴承座装反了。。。。。。亲

网友C:
500pro还是沿用500esp的轴承座零件,可能是原来轴承孔公差偏大,以前500esp没有向上的分力,轴承不会在轴承座里向上跑,现在pro用斜齿了,有一个向上的力,飞一飞轴承座就被慢慢顶上去了。我们这好几台新装的pro都这样,把轴承敲出来,重新上满胶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pro还是沿用500esp的轴承座零件,可能是原来轴承孔公差偏大,以前500esp没有向上的分力,轴承不会在轴承 ...

绝对没有这麽近的

网友:
我的500都不会啊 楼主怎么装的啊?

网友:
建议楼主把机身各细节照发出来

网友:
LZ
你的大齒盤與尾驅動齒盤間隙太大了,應該是單向或軸承座組裝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做的不错。。。。。。技术流。

謝謝贊賞,我曾經是廣告行業的。

楼主:
謝謝大家意見,努力再檢查一下。到時再告訴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下主轴承座装反了

大侠们,我仔细检查过了,主轴承座没有装错:

Align的镭射字向里面(上面轴承座的字向下,下面轴承座的字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pro还是沿用500esp的轴承座零件,可能是原来轴承孔公差偏大,以前500esp没有向上的分力,轴承不会在轴承 ...

采取了魔王大侠的建议,
把下轴承座的轴承往下挪了一点,
改善了很多,
现在问题应该不大了。
谢谢!

网友:
大小齿盘间距过大,感觉是单向轴承在轴承座里有移位造成的

网友:
大哥,舵机螺丝太紧了,都没有减震的功能了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没装配好,间隙没这么少的,楼主还是要仔细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取了魔王大侠的建议,
把下轴承座的轴承往下挪了一点,
改善了很多,

不客气

网友(2014-07-14):
整个帖子的照片我只看到了一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们,我仔细检查过了,主轴承座没有装错:

Align的镭射字向里面(上面轴承座的字向下,下 ...

我好像安装反了,全都是字朝上安装的,看来我的中立点50%油门是2°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500DFC      一起玩,我新手 361139306

网友(2014-09-22):
垫片装到了两个齿轮的中间了吧

网友:
单轴座用原厂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