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器X1通道遥控H3-2D云台俯仰不灵活,求改造方案

楼主(2014-05-18):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遥控背后的x1通道拨杆来回摆动是理论上云台应该跟着进行俯仰的动作,但是实际操作中拨杆的虚位较大,致使云台的操作很不灵活,不能停在自己想要的角度上,还有在PHANTOM2的调参软件上怎么设置了角度限位并不管用?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A:
同问大疆,我的3D云台只要动遥控器拨杆,不是最大角就是最小角度,停不了想要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大疆,我的3D云台只要动遥控器拨杆,不是最大角就是最小角度,停不了想要的角度~~~~~~~~

我我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遥控控制云台的性能就这样吧?

网友B:
看这个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改的话大家用什么样的电位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210&extra=page%3D1

没用啊,我早就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A:
怎么样调整呢??没有选项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曾经调好过,现在又出现了。楼上的几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用pt2调x1通道云台根本不起作用,现在云台完全不连续,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希望DJI技术支持能了解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148&extra=
已经验证

确实有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再结合那位把感度调到1的大侠方法,基本可控了,就是俯仰速度慢点(我调到3、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调整呢??没有选项啊???

不是在遥控里调,而是在主精灵主控里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啊,我早就试过了,问题依旧~~~~~~~~~~

哪你的先把控重新校准一下看看了

网友:
LS给的方法 只是让他顺滑   而LZ的意思是虚位比较大

要想解决 只能换一个好的电位器    遥控上的电位器太小 而且用了延长杆  有虚位是没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