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购三轴云台及航拍微单?

楼主(2014-05-18):
求助:如何选购三轴云台航拍微单?

        准备入一台微单和一套微单三轴云台,用以航拍。网上设备五花八门,大侠们微单貌似很多用的是索尼5N,刚才在网上发现某牌的NX2000微单视乎也很不错,诚恳发帖求助老鸟,推荐一套性价比高而适用的微单和三轴云台配置,最好能说明理由,将不胜感激~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吗?

网友A:
你买微单相机,首先要考虑目前市面上的云台支持什么型号的相机,航拍的关键是云台,不是相机,  目前除了DJI 零度等一些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云台是指定相机型号的之外,其他的开源DIY级别的鱼云台,节本上,只要相机尺寸能放的下云台的相机框,都可以,你还是找卖家问问吧

网友B:
LZ的要求交待得不清楚啊,要干活的话 根据相机定做云台、载机。拍着玩的话 5N性价比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要求交待得不清楚啊,要干活的话 根据相机定做云台、载机。拍着玩的话 5N性价比最好!

我上微单+三轴云台,求这个性价比高的配置,微单NX2000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微单相机,首先要考虑目前市面上的云台支持什么型号的相机,航拍的关键是云台,不是相机,  目前除了DJ ...

谢谢指点~1987三轴云台+索尼5T(或者三星NX2000)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1987三轴云台+索尼5T(或者三星NX2000)如何?

不错,我看行,你最好把相机发给老板,让他帮你调一套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