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手动组装F450的四轴,首飞成功,但飞行时间太短了

楼主(2014-05-18):
首先报下配罩:
郎宇2212KV980 、30A的好淫天行者 、1047的正反桨 、大疆NAZA—M、 3S2200的电为什么只能飞5分钟?

另外希望有高手帮我算下我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加大电池最合适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A:
用大疆的1038桨试试?还有为什么用30an的电调?电调也费电的。 你这个配置我用20安电调, 3s5000电池,apm飞控轻松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疆的1038桨试试?还有为什么用30an的电调?电调也费电的。 你这个配置我用20安电调, 3s5000电池,apm ...

不懂电子设备,东西搞好点嘛,总觉得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电子设备,东西搞好点嘛,总觉得要好些

电调不是越大越好,要合适,天行者30不是飞多轴的

网友:
下层板装反了吧!

网友:
降落时候电压多少?充电充进去多少?

网友:
莫名喜感。。。总感觉楼主把下板给安反了。。

网友:
下中心板就是反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充电方式正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