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问题

楼主(2014-05-18):
精灵2+h3-3d有明显的果冻,尤其是高速航线时更为明显,h3-3d的如果是这样的效果那就太差劲了,用的是白色的av球,求解答到底是用白色的AV球好,还是灰色的A40的好?哪位大神能告知!

网友A:
我跟你一樣,我什麼樣顏色的球都試過了....都沒用
今天跟朋友的雲台比對
我發現我的雲檯上俯仰的那個馬達,撫摸它時有明顯的不規律震動,蠻明顯的....
除了此原因之外,我真不曉得還有什麼問題會造成它果凍
因為抗干擾版有裝沒裝說實在的對我來說沒差

网友:
看看高手的答复

网友B:
之前是否有炸机前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否有炸机前科?

没有哦!新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一樣,我什麼樣顏色的球都試過了....都沒用
今天跟朋友的雲台比對
我發現我的雲檯上俯仰的那個馬達 ...

的确是这样,我的云台电机也有震动,那个所谓的抗干扰板感觉没有任何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重量。这样看来H3-3D的效果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C:
个人感觉程序不是问题,问题是硬件,就是云台电机各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程序不是问题,问题是硬件,就是云台电机各有差别

那就是品质上还是有问题,看来只能当做玩具玩儿儿了!

网友:
一個雲台單價如此昂貴,命好的人買到安全品,命不好的就要承受這樣買到瑕疵品?!
今天送修了,本希望直接給我換個新品,畢竟我買來的第一天就這狀況了,
怎麼找解決方法都無效,但廠商告訴我只能送廠維修.....
我花一樣的錢買DJI產品,我買到瑕疵品又不是我弄壞,我真不曉得為何是這樣的待遇?
我相信DJI,但現在DJI不怎麼讓客戶信任....

网友:
那个所谓的抗干扰板确实没有任何作用,我一直都没有安装防干扰板,

我之前一个3D云台,刚安装上去,一通电,就有明显的马达异常响声,但是自检平衡后又没有了,但是用手来大幅度摆动精灵,那异响很明显,第一次飞上天,正常,第二次上天后,画面都是轻微左右摆动,而伴随果冻...

没办法 ,只能联系代理 旺旺ID  lide1788 , 谢谢这位兄弟的信任,马上给我发一个全新的3D云台过来,而有问题这个就发回去给他,他说可以联系DJI换货的, 云台第二天就收到了,这次的云台没有任何问题

我个人感觉,3D云台和 VISION+ 是DJI的赶工作品,很多细节都疏忽了,尤其是质量方面,因为太多人遇到问题了,

网友:
台灣不少飛友也都遇到相同問題,也是無解中......

网友:
我的第一个不行,第二个就强多了.

楼主:
该用白色AV球?还是灰色的?

网友A:
所以各位也都是送回原廠維修還是直接換一個新的帶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各位也都是送回原廠維修還是直接換一個新的帶回家?

估计换了也是一样的,技术还不成熟。

网友D:
我的也是,新3d,果冻比2d严重多了,之前2d没担心果冻问题,换了新的,各种方法测试,都没用

建议dji 召回所有3d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新3d,果冻比2d严重多了,之前2d没担心果冻问题,换了新的,各种方法测试,都没用

建议dji 召 ...

哀,感覺當了白老鼠一樣......感覺已不是調參可以解決的事了是固件的品質的問題了
但DJI在網站上似乎對於此事都沒發表什麼意見,
真不知道我們這些使用者該怎麼解決此問題

网友A:
附上第一次使用 H3-3D拍攝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第一次使用 H3-3D拍攝的成果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H3-3D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H3-3D拍的!

我是 H3-3D Ver.1.1 版本
我朋友的 Ver.1.0 版本似乎都沒這問題
這影片的tile up / tile down 與擺頭  都不是我控制的,
當天沒什麼風是重點.....
果凍到我頭都暈了  建築物好像都快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 H3-3D Ver.1.1 版本
我朋友的 Ver.1.0 版本似乎都沒這問題
這影片的tile up / tile down 與擺頭   ...

我们是太盲目相信H3-3D,这样看来这东西的确不怎么样,说实话还没我飞越云台拍的稳定!

网友(2014-12-24):
这个很奇怪的表现,不正常。

网友:
我昨天也试了下H3-3D装P2上也时不时的转头,换什么球都没用也有果冻,但我换了2D云台什么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