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要充电?

楼主(2014-05-18):
APM2.6 由于半月没有动机机,前天准备测试失控返航,结果GPS始终定位不到(开机个吧小时都定不到)。开始以为是固件版本问题,因为之前刷了3.2测试版但没飞过,就又往回刷,还是无法定位。急了,以为是GPS硬件问题了,拆了,检查线路,检查接触都没问题,连接USB准备看看GPS的信息,这时GPS的定位灯闪了,定位成功。再上机定位成功,但应为刷了固件不放心又全部重新校准了一遍,再上电时又定位不到了。。。。。。。。。这个动作重复了两遍。。。。。。。后来一想是不是GPS的电池没电了,星历不能调取,果断USB充电一晚,期间定位灯一直在闪(定位成功)。第二天上机几次都没问题。
大家遇过这种问题没?不知道我的结论对不对?还是有别的原因?

楼主:
另:手机在同样环境下秒定

网友A:
汗,头一回听说GPS要充电

网友B:
手机定位是有通讯基站辅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头一回听说GPS要充电

是啊,我也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定位是有通讯基站辅助的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只是强烈对比一下

网友C:
GPS上是有个纽扣电池,用来掉电保存数据的。时间久了一直不用是会没电的。这很正常啦。

网友:
没折开过,顺便学习了

网友D:
个把小时有点太夸张了,就算没有小电池也不用个把小时啊

网友E:
终于遇到相同遭遇的人了,是不是在  leixun 家买的GPS?

我在他家买了两个,都是电池没电,一个充充电还能撑几分钟,一个断电之后,电池立即没电。

都返修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还没有给我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把小时有点太夸张了,就算没有小电池也不用个把小时啊

确实有个吧小时,应为测试中我直接干别的事去了,回来还是没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遇到相同遭遇的人了,是不是在  leixun 家买的GPS?

我在他家买了两个,都是电池没电,一个充充 ...

不是在他家买的,应该是我放得太久了,因为买GPS时就有介绍,星历只能存5到7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个吧小时,应为测试中我直接干别的事去了,回来还是没定到位。

小心点,估计GPS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GPS上是有个纽扣电池,用来掉电保存数据的。时间久了一直不用是会没电的。这很正常啦。

是有个纽扣大小的,电池?有说是超级电容,总之,保持电力储藏数据的东东吧,很久不用的GPS模块,启用搜星会很慢(几分钟),一旦搜到,以后的短时断电后就搜星很快了(十几秒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有个纽扣大小的,电池?有说是超级电容,总之,保持电力储藏数据的东东吧,很久不用的GPS模块,启用搜 ...

是纽扣电池,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拆开来看看,如果是直接裸板+天线的模块应该直接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