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433吗 是不是所有的433装到飞机里都有抖舵现象

楼主(2014-05-19):
人用433吗 是不是所有的433装到飞机里都有抖舵现象 我买的是10通的那种 上飞机后所有的
舵机
都有时不时的抖下舵

网友A:
不会,在用rlink

网友B:
我之前抖,换了金属数码舵机就不抖了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抖舵大部分是控的原因

网友D:
不抖,我用的也是rlink。
抖不抖,跟机上的433接收的关系不大,
之前我出现抖舵,原因是433发射机离遥控器太近,干扰了遥控器。

网友E:
不会呀,433用转发,离遥控器稍远一些

网友F:
发射远离遥控器,转发模式做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