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4-05-19):
买了一个北极星的原装电机3632KV1300用8寸桨,请问能配30A中特威电调吗?

网友:
最好40及以上

网友:
30A小点,还是60的保险

网友A:
60大的离谱了。。。
KV1300的上8寸桨,30A的电调应该是刚刚刚刚好,除非你的电机太奇葩或者有特殊原因(比如震动太大),就不会烧
一般来说用40就行

网友B:
30A的的确有点勉强,但可以用,只是不可长时间推全油门、最好少推全油门。40A~50A的应该够了。还有,如果装在北极星这样的水机上,建议用704硅胶做做防水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的的确有点勉强,但可以用,只是不可长时间推全油门、最好少推全油门。40A~50A的应该够了。还有,如果装 ...

非常感谢,我已经用704全副武装电调,3S电池没问题用4S配30A电调有点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大的离谱了。。。
KV1300的上8寸桨,30A的电调应该是刚刚刚刚好,除非你的电机太奇葩或者有特殊原因(比 ...

非常感谢,我还是用40A算了稳妥一些,空中烧了电调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用704全副武装电调,3S电池没问题用4S配30A电调有点怕怕

不客气!还有,最好接收机和舵机以及各种接头都做一下防水,以防万一。别外,40A的电调买时要注意有支持4S及以上和只支持2S-3S的,有时价格相差还不小呢!

网友:
可以用,要保险的话用40a的

       老丁

网友:
这个KV,这个尺寸的浆除了动力没发挥出来,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个人观点,权当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用704全副武装电调,3S电池没问题用4S配30A电调有点怕怕

4S电池啊,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电池啊,当我没说过

弄了一个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防水是不是把两端用704封死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电池啊,当我没说过

你的意思是用4s肯定要烧是吧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4s肯定要烧是吧朋友

4S电池的话就不知道满负载电流了,不知道会不会烧。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电池的话就不知道满负载电流了,不知道会不会烧。没数据。

谢谢你朋友我还是换40A电调了,30A心里总是没底,为了节约一个电调钱损失一架飞机就不划算了,我本来想将就用但看大家的回帖心里还是怕怕,感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