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F22提控回家

楼主(2014-05-19):
今天兴奋的找了个场地第一次飞KT F22最后提控回家。以后看来要买个航模寻找器,真机个模拟真是又很大区别,平时  模拟F22飞的得心应手了今天才去飞真机,最后BB响,响起急忙降落,结果刮了一震风飞机,电池没电不受控制被风吹走了,追去找,连影都没看到,最后提控回家。悲剧啊。

网友:
楼主节哀,再努力找找吧!

网友:
节哀吧   顺变哎   加油加油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都不估计好可飞多久,时间差不多了应该把飞机拉回来在头顶附近飞,电池快飞完时油门上有点手感的,当维持同样速度,需要推更大油门时,预示着电快用完了。

网友:
节哀再努力找找

网友:
好像不够一分钟

网友:
KTF22我也觉得不好飞,我都组装2个了,第一个点都没有飞起来就摔坏了,第二个勉强飞起来了,并不像模拟那样好飞好控制,也很快摔坏了

网友:
风挺猛的样子,楼主还敢飞,厉害

网友:
同样提控回家的路过。

网友:
二楼说的对,电池快没电了时,手上应该会有感觉的。飞了几分钟后,或感觉不对,就尽量不要再往远处飞了。还有,风天的情况下,飞飞机要和放风筝整相反,一定要尽量把飞机往上风口飞。这样即便电量不足了,也保证能飞回来。

网友:
顺风飞 没电还想回来啊。少年顶风前进吧~~

网友:
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普通的固定翼飞起典型的布局要好飞对新手有好处,尽量选有翼型的飞机,这样抗风好一些不会东一头西一头的,KT板最适合低速的3D机,速度快了很难操纵

网友:
在找找吧

网友A:
楼主的F22是多大翼展的  什么配置?    我的昨天报销    弄个纸飞机玩玩想  模拟上飞F117顺的很 现实中好难受~~貌似我的动力严重不足 打算换个  KV1400+8060桨试试

整个机头断了

整个机头断了

网友:
配音是亮点。

网友:
请问一下,哪个模拟器有F22 板机的练习?

我的凤凰4.0就没有哇

麻烦说一下 谢谢啦

网友B:
我飞飘飘机越飞越远,最后飞落山头,找不着了。也提控回家!唉!身同感受。果断买了个追踪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F22是多大翼展的  什么配置?    我的昨天报销    弄个纸飞机玩玩想  模拟上飞F117顺的很 现实中好难 ...

你这机买KV1400? 8060的桨?亲!后推机上朗宇2208 2200KV-2600KV  6040 5030的桨吧,保证爽飞! 动力强劲,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买KV1400? 8060的桨?亲!后推机上朗宇2208 2200KV-2600KV  6040 5030的桨吧,保证爽飞! ...

我的就是2212  KV2200的 配的6030桨 飞不动啊~~~

网友B:
电调?其它电子配件?怎么飞不起?

网友:
节哀节哀,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其它电子配件?怎么飞不起?

找到原因了  是桨的问题   第二次买的是劣质桨  和第一次买的那批对比了下 角度不对 桨面积也不对   坑人啊~  昨天换上以前剩下的那个桨 全油门一飞冲天  刚调整好姿态  心里窃喜终于可以爽飞了 发现升降舵不能用了 事后发现 1.控天线没搬起来   2.可能模拟器上练习次数多了 控电池缺电了(暂时用的电池) 3.飞机电池舵机接收机正常  直接撞在宿舍楼上了  前天刚修好的飞机彻底报废   电池也撞坏了  心情一落千丈 炸四次了 最后一次状态最好 终于找到感觉了  最终还是炸
  最后问下什么时候我能自己发帖子啊

电池改了下地方

电池改了下地方

修了两天终于修的差不多了

修了两天终于修的差不多了

修都没法修了

修都没法修了

这次撞的太瓷实了

这次撞的太瓷实了

一炸回到解放前

一炸回到解放前

电池都这样了还能用么?电池测压没坏 就拍下次充电时候爆啊

电池都这样了还能用么?电池测压没坏 就拍下次充电时候爆啊

网友:
我的也是炸成这样的,但电池没坏!也是直接切掉机头,自己做新的机头!别灰心,慢慢来。炸炸更分健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要在线够1440小时才能发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是桨的问题   第二次买的是劣质桨  和第一次买的那批对比了下 角度不对 桨面积也不对   坑人 ...

电池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水映长岛

网友:
飞一分多钟就没电,怪谁。

网友:
我的飘飘机也飞丢了,眼看着掉下去的,过去没有找到,提控回家。第二架塞斯纳,也是看着掉进草丛里去了,过去发现那片草丛是一人多高的手指粗的荆棘丛,人根本进不去。手上没有带砍刀,只能放弃,提控回家。同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飞飘飘机越飞越远,最后飞落山头,找不着了。也提控回家!唉!身同感受。果断买了个追踪器!

我的飘飘也飞很远失控  害得我好找
追踪器是个啥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飘飘也飞很远失控  害得我好找
追踪器是个啥东东?

航模追踪器,网上有得卖,一分钟没动就会响。

网友(2014-06-20):
楼主看录像好像舵量动作比较大,一般舵量仅拨动1-2毫米立即回中,别急,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另外看你的鸡鸡翼展好像比较大,在70厘米左右吧,这样太大了,一般翼展在60-63厘米比较适合,底板可以取消,以减轻一切可以减去的重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电量,一般起飞后油门可以收到30-50%,悠闲慢飞,调整飞机姿态也比较从容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是桨的问题   第二次买的是劣质桨  和第一次买的那批对比了下 角度不对 桨面积也不对   坑人 ...

呵呵,作为一个玩F22的师兄,给你几个忠告,玩航模要有信心和恒心,你才玩完了一架飞机就灰心,那我劝你还是别玩航模了,去玩玩具,保证炸不烂。航模的乐趣就在做航模,飞航模,炸航模,修航模,再飞航模,在不断炸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操控能力。你这个鸡鸡看上去板子很重,比较厚,再加装底板,空机重量可能要达到6、700克左右吧,一般空机重量控制在350克到450克之间比较好。你可以将鸡鸡底板去掉。以减轻鸡鸡重量。可以再修修乃可以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是桨的问题   第二次买的是劣质桨  和第一次买的那批对比了下 角度不对 桨面积也不对   坑人 ...

桨装反也可能动力不足。

网友:
应该好找的,没什么树

网友:
祝贺提控回家!!!

网友:
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上手战斗机不好飞吧

网友:
提控回家的说法好喜感啊,不过楼主节哀

网友D:
替楼主节哀,以后还是要飞得近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