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4114电机轴承更换问题

楼主(2014-05-19):
4114电机轴承磨损严重,已买到同型号配件,苦于没有内孔拉马,无法更换。请教各路大神,怎么办?

网友:
返厂 换 轴承

网友:
看看高手的答复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除非轴承非常牢固,,
用一根比轴细的小轴,插进上面的轴承洞,斜角顶出下面的轴承,

网友:
这电机是双天的

网友:
还没换过无刷的轴承,不懂。

网友B:
好像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根筷子或者类似的东西,中间用锯子锯个槽,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插到槽里面(膨胀螺丝原理)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根筷子或者类似的东西,中间用锯子锯个槽,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插到槽里面(膨胀螺丝原理 ...

谢大神,绝对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找一根报废的横轴按这个方法敲出来的,电机拿在手上敲可以避免伤线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除非轴承非常牢固,,
用一根比轴细的小轴,插进上面的轴承洞,斜角顶出下面的轴承,

谢谢!

楼主:
返厂耗不起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根筷子或者类似的东西,中间用锯子锯个槽,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插到槽里面(膨胀螺丝原理 ...

好办法!

网友D:
飞机拿在手上,用拆飞机的小六角从一端伸进侧着顶住,用钳子变着角度轻轻敲几下就出来了,我今天早晨就这么弄的,很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拿在手上,用拆飞机的小六角从一端伸进侧着顶住,用钳子变着角度轻轻敲几下就出来了,我今天早晨就这么 ...

谢谢!